产品中供水用到一个阀门,用水时开阀,不用水时关阀,如何测算开关阀的力量

楼主:
邀请:@maychang   @damiaa   @jimtien   @vincentc543   参与回复

产品中供水用到一个阀门,用水时开阀,不用水时关阀,阀门控制器中没有到位开关,只能靠传感器测算 阀门转不动时的电流 来判定到没到位(这种方式判定到没到位肯定不是很准确),   发现有个别产品开阀或关阀时,阀门不到位,有没有专门的设备用来检测阀门开关阀时的力量?谢谢大家 。

网友:
扭矩测试仪。

网友:
谢谢,请问:想测一下,如下图所示的球阀边缘的转动力能达到多大,扭矩测试仪能测吗?

网友:
测的是轴的扭矩,注意扭矩的定义。

网友A:
建议还是做一个限位开关吧。如果遇到有异物卡了,这就会出问题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还是做一个限位开关吧。如果遇到有异物卡了,这就会出问题呀。

你说的很对,但是,是用在自来水管道上,不可能有很大的异物。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很对,但是,是用在自来水管道上,不可能有很大的异物。

还有,如果不经常用,有可能生锈,这样反馈就不会不对,还有就是给水压力也会影响反馈。如果这开关非常重要,建义还是加限位开关。

网友:
价格传感器靠谱一些,比如霍尔开关,在把手上放一个磁铁。如果不考虑功耗,在检测到电机电流增大时再多转一会。

网友C:
为啥不通过是否出水来判断是否关死阀门呢?这不是更容易一些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啥不通过是否出水来判断是否关死阀门呢?这不是更容易一些吗?

那会导致误判。设想这样一种场景:水管的出口即龙头处于关闭态,这时水管里充满了水,阀门不管开还是关,你检测水管里是否有水或是否出水根本无法区分阀门的状态。

网友:
换种思路,加装流量计 水流和阀门解藕 通过水流判断开闭 流速判断开合程度推算阀门力 同时二者状态可知是否哪一方损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会导致误判。设想这样一种场景:水管的出口即龙头处于关闭态,这时水管里充满了水,阀门不管开还是关, ...

你可以参照水表的设计。毕竟阀门的开关扭矩也会有不正常的场合

网友:
如果仅仅是为了开关阀门,不涉及控制水流大小的,用电磁阀也行。就是洗衣机中控制进出水的那种电磁阀门。

网友:
滚轮式行程开关 类似的东西可以 判断位置。

至于用多大力扭动阀门。这个与你的阀门质量和新旧有关系吧。

这个力也无法判断是否关到位。关到位 一定是位置检测开关起作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参照水表的设计。毕竟阀门的开关扭矩也会有不正常的场合

水表没有你说的那样设计的。扭矩参数是用于选择做动元件的,正常与否靠元件品质和设计余量来保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水表没有你说的那样设计的。扭矩参数是用于选择做动元件的,正常与否靠元件品质和设计余量来保证。

我的意思是,对于水表,只要有水流动,水表(通过机械方式或者电子方式)就会有数据变动。你可以参照水表的这个设计。机械的,可能是有点复杂了,有许多传动结构。

网友:
对于阀门,我们经常会遇到因为生锈等原因,导致阀门的开关不可靠。对于长期应用,水表的设计更可靠一些,灵敏度也高。其他通过测量水流来检测水是否关断的方式,我知道的还有一种通过管壁震动方式,但这种方式在很细的水流时,是否准确,我不清楚。

网友:
我就是觉得通过水流来判断阀门是否完全关断,可能比测量扭矩更准确。

网友:
这个需要测一下扭矩,知道了扭矩就知道他能不能关闭打开了

网友:
建议换成电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