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AV视频信号这部分电路实现什么作用?

楼主:
先试着自己分析一下:

看到这个电路,第一反应是一个滤波电路

电感和电容并联,高频通过电容通,低频通过电感通。

那么是一个带阻滤波器,不知道这样分析是否正确?

还请各位老师赐教和指正。

网友:
第一反应不应该是CLC滤波么

网友:
最高频率通不过 ,所以应该是 低通+带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