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三极管、MOS管、运放、光耦这五个器件中datasheet分别哪个参数可以反应是...

楼主:
二极管、三极管、MOS管、运放、光耦这五个器件中datasheet分别哪个参数可以反应是高速或低速?

网友A:
datasheet与时间有关的参数,特别是单位为时间的,都可视为与速度有关的参数

网友:
看资料里面动态参数部分的时间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datasheet与时间有关的参数,特别是单位为时间的,都可视为与速度有关的参数

小于多少算是高速呢

网友B:
二极管反向恢复时间小于多少才算是高速二极管呢? 在datasheet里面三极管的开关时间对应英文是哪个?开关时间小于多少算高速三极管? MOS输入输出电容和开关时间分别小于多少是高速MOS 运放不看增益带宽积GBW吗?压摆率大于多少算高速? 光耦也是有想对应的参数描述高速、低速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反向恢复时间小于多少才算是高速二极管呢? 在datasheet里面三极管的开关时间对应英文是哪个?开关 ...

不记得有这方面的硬性规定,

比如二极管的反向恢复时间多大级别为块慢速

网友:
就平时使用的几种二极管反向恢复时间,要了解不同二极管的工艺制作和使用 场景来说,

普通二极管的反向恢复时间大约是数百nS,高速二极管则会低于一百nS,如是肖特基二极管没有反向恢复时间, 小信号的肖特基二极管切换时间约为数十pS,特殊的大容量肖特基二极管切换时间也才数十pS。

网友C:
每个器件的高低速阈值是不同的,具体的高低速没有看到过实际的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每个器件的高低速阈值是不同的,具体的高低速没有看到过实际的定义。

那看了反向恢复的时间也没用,还是不知道是低速还是高速

网友:
二极管、三极管、MOS管都可以看开关频率,运放看带宽,光耦看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