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特力AT32WB415系列蓝牙BLE 5.0 MCU测评】3.1 MCU端产生事件发送指令至蓝牙APP

楼主:
MCU端产生事件发送指令至蓝牙APP

一、前言

    在前面,我们以及测试了蓝牙发送指令控制MCU的状态,测试成功后,我就一直在想能不能编写实现双向通信的功能函数,但是在查阅了资料后我才知道原来官方早就封装好了对应函数,只需要自己编写MCU端的产生事件,就可以通过函数发送对应的指令到蓝牙APP上,十分方便。

二、参考官方例程

    打开官方提供的蓝牙工程,找到app_custom.c文件,在42行的位置找到下面这个函数。

static int custom_value_req_ind_handler(ke_msg_id_t const msgid,
                                          struct custom_value_req_ind const *param,
                                          ke_task_id_t const dest_id,
                                          ke_task_id_t const src_id)
{
    const uint8_t led_on = 1, led_off = 0;
    // Initialize length
    uint8_t len = 0;
    // Pointer to the data
    uint8_t *data = NULL;

    at_rsp_content* rsp_content;

    // Check requested value
    if(uart_tp_mode_flag == false)
    {
      switch (param->value)
      {
          case CUSTOM_REMOTE_IO_STATUS:
          {
              // AT command
              UART_SEND_DATA(AT_CMD_IO_GET);
              // Wait for response
              rsp_content = at_wait_for_rsp();
              // Set information
              len = APP_CUSTOM_REMOTE_IO_LEN;
              if(rsp_content->data[4] == 0x31)
              {
                data = (uint8_t *)led_off;
              }
              else
              {
                data = (uint8_t *)led_on;
              }
          } break;

          default:
              ASSERT_ERR(0);
              break;
      }
    }

    // Allocate confirmation to send the value
    struct custom_value_cfm *cfm_value = KE_MSG_ALLOC_DYN(CUSTOM_VALUE_CFM,
            src_id, dest_id,
            custom_value_cfm,
            len);

    // Set parameters
    cfm_value->value = param->value;
    cfm_value->length = len;
    if (len)
    {
        // Copy data
        memcpy(&cfm_value->data[0], data, len);
    }
    // Send message
    ke_msg_send(cfm_value);

    return (KE_MSG_CONSUMED);
}

    其中这段代码是控制发送的核心

              if(rsp_content->data[4] == 0x31)
              {
                data = (uint8_t *)led_off;
              }
              else
              {
                data = (uint8_t *)led_on;
              }

    通过接收MCU端产生的相应事件指令即可向APP方发送对应的指令。

三、实验效果

    发送 02指令后,按下按键,开发板上的LED3点亮,点击蓝牙 APP中的READ AGAIN就可以查看到WB415发送来的LED状态消息啦。

网友A:
这个时间发送的本质是广播信息还是透传?

网友B:
官方要是封装好API开发就容易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官方要是封装好API开发就容易不少!

这个确实是,我自己想实现想要的功能时总是要在官方工程的各种函数里面找官方的逻辑,然后对应修改,要是能封装成API的话的确是会方便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时间发送的本质是广播信息还是透传?

应该是广播,官方的文档里也没有说得很详细,当然也有可能是我没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