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224K评测及方案应用

楼主:
   首先是感谢论坛这个平台可以给我们提供这么好得资源。好久没有参加论坛活动了,这次正好手上要做个小工具,这次测评得芯片又刚好可以用上,就顺便参加了。

    需求是这样得,我们做电子烟得咪头芯片,需要测试,每次都要人去吸得话,比较麻烦,于是就想找个替代得方案,后来在客户那边看到用个真空泵加个吸管就可以了。

水泵得参数:DC6V,0.6A,<5W,正压:0.045MPa,负压:0.035MPa;

然后我手上有一块闲置得12V锂电池

于是我就有了如下得想法:

下面就是实现得问题,用上这次得CH224K产生12V,给锂电池充电。前面我先用电源给锂电充电测试了下,大概得充电电流在200mA左右,这下只要充电头支持12V输出得话,给锂电池充电就没有问题了,下一步就是选择一个DC-DC转换器,这里面我选择得是公司得一颗DC-DC、CR3202,这颗IC兼容BL9342、ME3116等,在BOM上比它们少了一颗续流二极管。原理图设计时,做了兼容设计,这三颗物料都可以。设计得原理图如下所示:

  PCB图如下所示:

 3D预览

 打板回来后,开始调试,

回来后,测量VBUS一直输出得都是5V,然后修改CFG电阻,VBUS连接得电阻,换芯片一顿操作后,还是输出5V。但是EVB KIT上输出是正常得,又检查各个连接关系,没有断开得,芯片手册一直刷,还是没有发现问题。然后接上示波器,看DP、DM得波形,是不是枚举有问题。通过与EVBKIT得波形做比较,发现DP、DM上得波形感觉一直在重复枚举(如下图所示),最后发现是自己得DP、DM线连反了。同时手册上看到一个信息,就是CC1、CC2跟连接器上得CC1、CC2是交叉连接得。并不是CC1连CC1、CC2连CC2。

下面就是验证问题是否正确,做了下DP、DM得交叉飞线

飞线完成后测试12V输出正常。下面是测量视频。

WeChat_20220824232509

下面是根据我得设想做成得成品图,再包个胶带就OK了。

最后给大家演示下吸水得视频,用起来还是比较方便得,后面测试得话只要播个开关就可以了。

吸水

目前得硬件需要修改得问题:

1.DP、DM线需要修正;

2.PCB板跟真空泵焊接得时候有松动,最好在中间留个孔,让泵得轴凸起得部分可以嵌入到PCB板上,这样固定起来比较牢靠。

3.现在只有泵得工作指示灯,需要增加一个充电指示灯,CH224K得PG引脚应该可以满足这个功能。

后续设计增加一些功能:

1.考虑增加一个MCU控制输出,这样是否可以兼容更多得电池;

2.加个气压传感器,可以显示当前得压力值;

3.增加一些量产测试得功能;

4.考虑做个外壳,增加美观性。

网友:
赞。刚好能把芯片应用上真的太好了

网友A:
这个想法挺好,这样只要适配器支持12V,都可以拿来作为充电器!这方案真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想法挺好,这样只要适配器支持12V,都可以拿来作为充电器!这方案真不错!

不过还有问题,电池充不满,三节电池的电压应该在12.6V左右,这个输出电压我测量了下在12.2V.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过还有问题,电池充不满,三节电池的电压应该在12.6V左右,这个输出电压我测量了下在12.2V.

那估计只能充百分之六七十的电量了。确实是个比较大的问题。

网友:
CC1和CC2需要交叉连接吗老哥,我DP、DM连接正确,CC1和CC2没交叉,输出一直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