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特力AT32WB415评测】3. 串口打印信息printf

楼主:
接着上2篇评测报告:

(1)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14040-1-1.html

(2)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14570-1-1.html

继续研究:printf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第二步:编译整个工程。

第三步:hex文件烧录。

第四步:PC端打开串口助手,可以看到程序执行效果如图36所示。

 图36 printf打印信息

此处,我选择USB转串口的方式输出信息,也可以通过AT-LINK上的串口输出信息

 ,实际的接线如图37所示。

 图37 printf接线

USB转串口的RX接AT32WB415评估板的PA2引脚,为什么接PA2引脚?可以分析程序源码(查看print串口引脚的定义,如图38所示,一步一步溯源)和电路图(如图39所示)。

   图38 print串口引脚定义

图39 print串口引脚电路原理图

网友:
楼主对AT32WB415有关的串口打印信息printf 测评的很细

网友A:
重定向函数不用修改就可以打印了吗?是不是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定向函数不用修改就可以打印了吗?是不是漏了。

AT32 IDE建工程的时候需要重定向的。
试了一下MDK,利用官方提供的示例Demo,Demo已经重定向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lugl4313820 发表于 2022-8-25 09:08 重定向函数不用修改就可以打印了吗?是不是漏了。 AT32 IDE建 ...

其实应该重点讲一下重定向的内容及位置,printf主要就是这个重定向及串口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应该重点讲一下重定向的内容及位置,printf主要就是这个重定向及串口配置

在这一篇日志中介绍了一种实现方式,供参考。

这种方式也摸索了半天,如果有好的实现方式,也欢迎分享。

【雅特力AT32WB415评测】4. AT32 IDE下printf的实现(printf重定向)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1679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