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12V-3.3V宽电压输入,3.3V2A输出的DC-DC芯片

楼主:
请推荐可以12V-3.3V宽电压输入,3.3V、2A输出的DC-DC芯片,

电流可以大一点的,电流最好是2A左右的DCDC芯片

国产最好

网友:
3.3V输入,3.3V输出?这么低的输入一般都用在汽车电子上比较多吧

网友A:
大多数3.3V输出的芯片,输入都是4.5V以上的,3.3V输入的可以去TI上看看,有惊喜

网友:
有呀,怎么联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多数3.3V输出的芯片,输入都是4.5V以上的,3.3V输入的可以去TI上看看,有惊喜

国产的能推荐么

TI 官网什么惊喜,价格很高的惊喜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产的能推荐么 TI 官网什么惊喜,价格很高的惊喜么

你这范围有能用的就不错了

网友:
这个国产里面的确难找,主要是输入电压低至3.3V,还要100%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