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搭建一个震荡电路,产生一定频率,10~100KHZ,

楼主:
调整电路中电容改变占空比,但是频率是不变的,一时之间没找到这种电路

网友A:
『调整电路中电容改变占空比,但是频率是不变的』

为何要 “调整电路中电容” 来改变占空比?电容调整起来很麻烦,而且比较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调整电路中电容改变占空比,但是频率是不变的』 为何要 “调整电路中电容” 来改变占空比? ...

没见过有三端的可变电容。就是有,搭建电路也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有三端的可变电容。就是有,搭建电路也有问题。

三端的可变电容器是有的,实际上就是两个可变电容器串联在一起,中间接点引出。中间接点实际上就是转动轴。该转动轴旋转时两个可变电容器容量同步变化。

不知道楼主为何要用可变电容器来控制占空比。用电压来控制PWM的占空比是很方便的。

网友C:
调电容的确不方便,但并非不可能,这里我提供一个思路:调节积分器电容,对方波积分可获得斜率不同的三角波,然后用比较器获得PWM.

网友D:
楼主所言无法用单一振荡器实现。电容变化可以实现频率变化,也可以实现占空比变化,但二者是各自独立的电路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调电容的确不方便,但并非不可能,这里我提供一个思路:调节积分器电容,对方波积分可获得斜率不同的三角波 ...

真是个天才,请收我为徒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所言无法用单一振荡器实现。电容变化可以实现频率变化,也可以实现占空比变化,但二者是各自独立的电路 ...

确实,用振荡器的话,好像频率和占空比都会变,二者比较难于独立区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三端的可变电容器是有的,实际上就是两个可变电容器串联在一起,中间接点引出。中间接点实际上就是转动轴 ...

主要是外部的电容是变化,想让这个电容的变化直接与占空比联系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要是外部的电容是变化,想让这个电容的变化直接与占空比联系起来

既然如此,我倒有个计较。先要有个产生100kHz方波的振荡器,这可以用74HC系列的与非门或者或非门搭出来。再使用一片74HC123,这是单稳态电路(芯片内部有两个单稳态电路)。

让方波振荡器的上升沿或者下降沿触发74HC123(74HC123可以选择是上升沿触发或者下降沿触发),你的可变电容用于单稳态定时。这样就可以由电容控制占空比。

但74HC123外接的定时电容两端都不接地,你的电容如果有一端接地则无法使用74HC123定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