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贴片电容标准命名方法定义

楼主:
请问贴片电容标准命名方法定义
贴片电容的命名方法国内和国外有一些区别但所包含的参数是一样的。
贴片电容的命名所包含的参数:
1、 贴片电容的尺寸(0201、 0402、 0603、 0805、 1206、 1210、 1808、 1812、 2220、 2225)
2、 贴片电容的材质(COG、 X7R、 Y5V、 Z5U、 RH、 SH)
3、 要求达到的精度(±0. 1PF、 ±0. 25PF、 ±0. 5PF、 5%、 10%、 20%)
4、 电压 (4V 、 6. 3V、 10V、 16V、 25V、 50V、 100V、 250V、 500V、 1000V、 2000V、 3000V)
5、 容量 (0PF-47UF)
6、 端头的要求 (N 表示三层电极)
7、 包装的要求 (T 表示编带包装, P 表示散包装)
国产电容器的型号一般由四部分组成(不适用于压敏、 可变、 真空电容器)。
依次分别代表名称、 材料、 分类和序号。
第一部分: 名称, 用字母表示, 电容器用 C。
第二部分: 材料, 用字母表示。
第三部分: 分类, 一般用数字表示, 个别用字母表示。

网友:
贴片电容国产常见的就是瓷介电容,钽电解电容。瓷介电容分为I类CC系列和II类CT系列,钽电容就是CA系列,瓷介电容CCXX/CTXX+尺寸+材料介质系数+电压+容值+精度;钽电容CAXX+壳号+电压+容值+精度,不同厂家在型号中一般加入质量等级,或者失效等级等信息,各厂命名会有稍许差别,都是以国标为基础+自己的企标要求,可以看国标和厂家手册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