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通滤波器、低通滤波器、带通滤波器、带阻滤波器、检波器和选频

楼主:
高通滤波器、低通滤波器、带通滤波器、带阻滤波器、检波器和选频

1.这些滤波器都需要运放+电容的方式才能实现,有没有集成的滤波器芯片?这样可以杜绝大量选型的计算,包括截止频率(多阶滤波器电容、电阻有多个,哪些是需要加入计算,对于应用技术来说,大量的数学技术这是一个难题)

2.检波和选频是不是都是滤波器,同一个概念?有没有专门的选频或者检波芯片?如果有一种芯片可以灵活的编程并且可以针对需要的频率进行选频,那就方便了,将是一个创新之举

网友:
滤波器分有源和无源,用运放的都是有源的。有源、无源滤波器都需要计算截止频率、带宽、插损/增益、带内平坦度、带外抑制比,这些参数。

网友:
集成电路可以把模拟和数字电路集成在一个单芯片上,以做出如模拟数字转换器和数字模拟转换器等器件

网友A:
开关电容滤波器可实现楼主的愿望。

检波不是滤波,尽管检波通常需要滤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容滤波器可实现楼主的愿望。 检波不是滤波,尽管检波通常需要滤波器

开关电容滤波器?我在网上没找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容滤波器可实现楼主的愿望。 检波不是滤波,尽管检波通常需要滤波器

检波和滤波有哪些区别?检波其实就是选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