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短路

楼主:
请问大佬们板子短路的问题,板子很简单,就是最小系统板+PT4115模块把输入转恒流再输出,不过没有设计降压模块,所以供电是额外给最小系统板那部分供电,然后VCC和GND短路了。但是刚开始测试板子是没有短路的,后面把东西焊接上去之后也没有短路,但是后面接入12V适配器供电后,再通过稳压器输入5v和负极给最小系统板供电,然后整块的VCC和GND就短路了,但是如果把稳压器的负极去掉又不短路了,板子也能亮,新手第一次设计,不是很明白这啥原因

网友A:
不接适配器之前判断没有短路,电压输出是多少,是否正常

接入负载后,是怎么判断短路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接适配器之前判断没有短路,电压输出是多少,是否正常 接入负载后,是怎么判断短路的呢

不接适配器电压,端口输出就是5V左右,电压输入是5.08V,led端口不输出,都很正常,但是接入适配器后,板子的电源指示灯就变很暗很暗,一闪一闪的,降压稳压器也变成恒流状态,然后断所有的电源用万用表测电路板短路,然后再试了一下发现只是断开降压器负极端的话,板子电源指示灯就正常

网友C:
看看你U3的PA8网络去哪了,你单片机就没有这个网络,不知道你的恒流控制芯片需要这个脚吗?看不出来和其它芯片的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你U3的PA8网络去哪了,你单片机就没有这个网络,不知道你的恒流控制芯片需要这个脚吗?看不出来和其它 ...

PA8是和stm32芯片的引脚连接,PA8输入pwm,然后u3部分就和其他没有关联了,现在是很奇怪,u3的12v输入接上去之后,芯片部分供电再接入5V,板子就会短路,但是把芯片部分供电的负极去掉(12V输入不变)又能供电,检查过芯片的电容电阻都没问题,总共有两个输入一个是12V输入给led,还有一个是5V输入给芯片供电,都是一个GND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接适配器电压,端口输出就是5V左右,电压输入是5.08V,led端口不输出,都很正常,但是接入适配器后,板 ...

应该是带载能力不足

可以先用电子负载或可调电阻拉一下带载情况,看看多大电流电压是否稳

12V适配器的功率是否够负载使用

再检查一下P7前级直流供电功率是否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