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化硅与MOSFET和IGBT有何区别

楼主:
碳化硅MOSFET与硅MOSFET和IGBT有何区别?MOSFET和IGBT比较区别比较明显,MOSFET开关速度快IGBT速度慢,MOSFET耐压不如IGBT高,MOSFET的负载电流小IGBT比较大,MOSFET不适合的地方需要选取IGBT。碳化硅MOSFET也是MOSFET所以MOSFET的优点都有,但同时碳化硅要比MOSFET耐压要高很多,大概是MOSFET的三倍,轻松达到上千,那么碳化硅的电流呢,是否也可以达到IGBT的水平,当然随着应用的普及碳化硅是否可以完全取代IGBT,当然价格也是在不断的下降,就像锗被硅完全的取代一样。

网友:
开关损耗特性可以明确的是:SiC-MOSFET优于IGBT;SiC MOSFET也已经具有广泛工业应用所要求的质量水平。

网友:
好像是SiC-MOSFET各方面优于IGBT除了价格,但是随着应用的深入价格也会逐步的降低。也许当价格和IGBT相当时也许IGBT就会消失

网友:
基体材料不同,导电性能不同,工艺步骤不同

网友:
驱动,从新设计,效率提高

网友A:
一个场效应 一个晶体管 原理不一样,构造不一样,俩东西 不过某些情况用起来能互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场效应 一个晶体管 原理不一样,构造不一样,俩东西 不过某些情况用起来能互换

IGBT不是单纯的晶体管,而是MOSFET+GTR的结构,所以不能把IGBT看作是晶体管,说晶体管有点笼统,还是GTR比较准确一些。GTR和BJT的构造还是不一样的。GTR也是一种复杂结构的复合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GBT不是单纯的晶体管,而是MOSFET+GTR的结构,所以不能把IGBT看作是晶体管,说晶体管有点笼统,还是GTR ...

是的,不是简单BJT,GTR是晶闸管吧,我印象里,书上的东西不是还给老师了,就压根没记住啊QAQ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不是简单BJT,GTR是晶闸管吧,我印象里,书上的东西不是还给老师了,就压根没记住啊QAQ

晶闸管是可控硅两者是一种东西(SCR),晶闸管是一触发就不可控的器件,也称“半可控”。GTR是强型三极管,也称巨型三极管或电力三极管,是一种结构复杂的复合结构的晶体管。制造工艺非常复杂,可以耐高压,超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