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9.5造件問題詢問

楼主:
請問我想做一個零件cpu下方有一個接地銅箔,但是不要全部去防焊,局部有綠漆阻焊,有辦法這樣設計嗎

Screenshot_20220827-114508871 (1).jpg (0 Bytes, 下载次数: 0)

网友:
是指做cpu下方有一個接地銅箔吗

网友:
cpu数据手册后面都有接地焊盘的尺寸

按照焊盘尺寸图,做个元件封装

如何接地焊盘需要露铜,所以要在阻焊层进行开窗,也就说需要露铜的区域不会被阻焊绿油给覆盖
阻焊开窗区域比实际焊盘扩大一定的尺寸,建议为4mil或0.1mm

网友:
pads造件,cpu下方銅箔如照片 這樣我會造件,但是在大片銅箔加一些綠漆,不知道如何用

Screenshot_20220827-174630893 (1).jpg (0 Bytes, 下载次数: 0)

网友:
綠漆,就是绿油层,即阻焊层

大片銅箔,即焊盘裸铜,或叫做焊盘露铜箔

焊盘在设计中默认会开窗,没有想象的麻烦

大片大面积的露铜按焊盘设计,也是一样的开窗设计。

网友:
Pads开窗很简单。在阻焊层Solder mask层画上你要开窗的形状就可以了。如果是顶层开窗。那就再 Solder mask top 画上。
Pads 9.5也是一样

网友:
我是想在造件的零件處理好了,請問這一個規格書,中間那一個正方形的pad是什麼意思

网友:
如果是單純的要把某一個pad solder mark 縮小,不是整個零件的pad solder mark 縮小,有辦法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