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在用M5311模组作NB项目时,设备端 与 ONENET平台之间的通信加密是如何做的

楼主:
邀请:@maychang   @damiaa   @jimtien   @vincentc543   参与回复

请教一下,在用M5311模组作NB项目时,设备端 与 ONENET平台之间的通信加密是如何做的,看了些资料和视频,没有找到相关的说明,不好意思只能麻烦大家了

网友:
还是没把M5311模组搞清楚,在它的AT指令手册肯定有介绍,好好啃吧,

这种手册自己不啃几遍,没人会手把手教的

请到中移网站下载下面资料

M5311_AT_Command_Interface_Specification

网友:
第一步要搞清楚mqtt的概念。还有怎么样使用工具调试mqtt。

第二步就是楼上讲的啃那些手册。还要看看网站的其他说明。

第三步才可以试着去用M5311模组连接调试。

如果有例子你也可以先试图调通。然后再去理解上面的东西。

这些都需要你自己去好好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