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输入110V-220V输出5V3A的开关电源方案

楼主:
这几天有个项目需要上5V3A的开关电源,但是之前都没做过,所以发帖问问各位大佬有没有这样的方案,万分感谢

网友A:
这样的开关电源模块在市场上很多,价格也不贵。你们的项目中需要用这样的电源,最简单的办法是买一个。

网友:
110V-220V是标称电压

实际做的的时候,应考虑实际波动范围80V-260V

方案确实很多,可以参考大功率手机充电

网友B:
论坛里不是有提供电路图视为栏目吗,去那里找一找、另外不少官方网站在推销芯片的同时,会提供应用电路,也可以去看看啊,比如TI、ADI等。

网友:
这种成品太多了,如果要求不是很特殊的话,建议买现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开关电源模块在市场上很多,价格也不贵。你们的项目中需要用这样的电源,最简单的办法是买一个。

是的,我们原本是采用带黑色屏蔽壳的那种开关电源模块,但是价格太高了,所以想要自己画到电路板内,直接买成品板影响美观。。。通过这两天学习,我对反激式的原理有初步了解了,但是变压器匝数这方面我还没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里不是有提供电路图视为栏目吗,去那里找一找、另外不少官方网站在推销芯片的同时,会提供应用电路,也 ...

我发现大部分芯片给的都是12v的电路,不过这确实是个好办法,我可以去芯片手册里看看,感谢

网友:
拆个手机适配器,抄一下里面的电路板~

哈哈,开玩笑的,还是找一些相关的电路,自己设计。

网友C:
或者可以先转12V然后再转5V,这样电源也会比较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或者可以先转12V然后再转5V,这样电源也会比较稳定。

哈哈这样可以是可以,但是又要上一个2596占空间和加成本了哈哈,还是继续努力学习变压器的知识吧,谢谢大佬啦

网友:
既然没有做过,直接用成品手机电源适配器电路即可。不妨找相关生产厂家直接采购无外壳的半成品板子,价格更低,远比电源模块便宜,量大可跟厂家定制。直接仿也行,关键在于变压器的设计,这个可以找熟练的工程师付点费用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