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NB-IOT模组和NB-IOT芯片有什么区别,前者比后者多了哪些东西和功能

楼主:
邀请:@maychang   @jimtien   @huo_hu   @vincentc543   参与回复

请教一下,NB-IOT模组和NB-IOT芯片有什么区别,前者比后者多了哪些东西和功能

请问这些芯片 是基于ARM架构的 MCU吗?

网友A:
芯片就是芯片,或叫集成电路,不含电路板
模块就是包含芯片工作最小单元,有电路板,和一些电阻、电容或电感器件
或者理解为突出实现某一功能,围绕芯片开发的小开发板

模组,模块理解一个意思

经常用的GPS模组,北斗模组,wifi模组,,,

楼主说的NB-IOT模组也一回事,,,,

网友:
是否基于基于ARM架构,每款芯片都有是最先在手册首页要说明的内容

单说第一个

 华为NB-IoT芯片Boudica120是一款超低功耗SoC芯片,基于ARM Cortex-M0内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就是芯片,或叫集成电路,不含电路板 模块就是包含芯片工作最小单元,有电路板,和一些电阻、电容或电 ...

感谢。请问  NB-IOT芯片中是采用ARM架构的MCU吗

网友B:
模组是给芯片装上应用的周边器件。打个比方,芯片是汽动的发动机,模组就是整个汽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模组是给芯片装上应用的周边器件。打个比方,芯片是汽动的发动机,模组就是整个汽车。

感谢。请问  NB-IOT芯片中是采用ARM架构的MCU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请问  NB-IOT芯片中是采用ARM架构的MCU吗

在板凳回复了,可能周日没审核通过,截图如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请问  NB-IOT芯片中是采用ARM架构的MCU吗

arm的有,risc-v现在比较多了。

网友:
芯片你需要自己搭建最小系统,模组就是把最小系统给你搭建好,你只需要按照它的要求供电即可。

使用模组会让设计电路变得更简单一些,风险就是供货会比芯片更不稳定。

尤其是一些无线设备,最好用模组,用芯片还得自己画天线部分,很不方便。

网友:
模组包含了天线收发,at指令集等一系列配套,底板上只需要提供电源和mcu链接就好了。芯片你得自己做管理、天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