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过SOLIDWORKS的吗,多长时间能学会,它的常用的交流论坛有哪几个

楼主:
邀请:@maychang   @jimtien   @huo_hu   @vincentc543   参与回复

有学过SOLIDWORKS的吗,多长时间能学会,它的常用的交流论坛有哪几个

网友A:
想学SoildWorks第一件事情不应该是去找什么论坛,而是应该买本入门书籍或上个网课,否则就是浪费时间。别人的学习经验对你也没什么用,Solidworks我一两天就会了,前提是我会AutoCAD,UG和SoldEdge,你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学SoildWorks第一件事情不应该是去找什么论坛,而是应该买本入门书籍或上个网课,否则就是浪费时间。别人 ...

老师,好好厉害,你学会了UG,还学SOLIDWORKS 干啥?SOLDEDGE又是干啥用的?还真没听说过

网友B:
自学SolidWorks要多久,这个取决于个人的学习状态及学习效率,短的话半年,长的话2-5年都是有可能的。SolidWorks基本操作相对简单,一周左右就能上手基本操作,但是要理解深层次的操作,则需要长期的过程。

网友:
SolidWorks相比其他UG和ProE要容易一些

多长时间能学会?

看学到什么程度或级别

会绘画平面图,估计不算安装软件,2天时间全用上足够

网友C:
要熟练三维设计,主要看自己的悟性了

越往深处学,就取决于自己对结构件专业知识的理解掌握程度

简单的三维零件设计,4、5天

会把简单的零件图搞成装配图估计,熟练需要一周到10天

会把,复杂的零件图,或者直接设计产品,估计15天以上

以上时间,是要跟随视频学习后,自己在随意画图为判断依据

网友D:
我经常用,学习一个软件使用一天就够了 关键是画3d图的思路,还有拉伸切除干涉等逻辑思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经常用,学习一个软件使用一天就够了 关键是画3d图的思路,还有拉伸切除干涉等逻辑思维。

非常感谢。请移步到   请教一下 SW中的一个简单问题 - stm32/stm8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eeworld.com.cn)  帮忙给答复 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熟练三维设计,主要看自己的悟性了 越往深处学,就取决于自己对结构件专业知识的理解掌握程度 简单 ...

非常感谢。请移步到   请教一下 SW中的一个简单问题 - stm32/stm8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eeworld.com.cn)  帮忙给答复 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学SolidWorks要多久,这个取决于个人的学习状态及学习效率,短的话半年,长的话2-5年都是有可能的。Solid ...

非常感谢。请移步到   请教一下 SW中的一个简单问题 - stm32/stm8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eeworld.com.cn)  帮忙给答复 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学SoildWorks第一件事情不应该是去找什么论坛,而是应该买本入门书籍或上个网课,否则就是浪费时间。别人 ...

非常感谢。请移步到   请教一下 SW中的一个简单问题 - stm32/stm8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eeworld.com.cn)  帮忙给答复 一下,谢谢。

网友:
没弄过,那玩意跨行了吧。

网友:
1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