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单片机工作电流大

楼主:
STC12C5A60单片机,手册提供的工作电流是2~7mA,但只连接晶振(及2个22pF电容)、10K复位电阻、5V电源,跑简单的ADC、IO控制程序的情况下,实测大得多,具体如下:

在4MHz时,工作电流越10mA;

在11.0592MHz时,工作电流越15mA;

在18.432MHz时,工作电流越20mA;

各位有遇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
P2口为一个内部上拉电阻的8位双向I/O口,P2口缓冲器可接收,输出4个TTL门电流,当P2口被写“1”时,其管脚电位被内部上拉电阻拉高,且作为输入。作为输入时,P2口的管脚电位被外部拉低,将输出电流,这是由于内部上拉的缘故。

网友:
你这个电流测的是整个板子的还是单片机的?

网友:
具体怎么测试的详情说一下,检查测试方法对不对

网友:
一个IO驱动就可能增加好几MA的电流。是不是这方面可以优化下。

网友:
这个供电电流的测试,mA级别的好测吗?是不是和测量工具有关,还是直接读的DC源,一般的精度不够的,是不是可以用万用表的mA挡

网友:
无图无真相不好分析

网友:
外围电路处理不好也是电流增加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