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PA芯片这个使能脚是什么作用?

楼主:
这个原理图大概是这样的:

音频信号  --------->   经过PA功率放大芯片  -------->    输出给到扬声器。

现在的问题是:

这个画标⭐的这个SPK_CTL_H_GPIO3_C3  控制信号是什么作用?

并且两个PA芯片的EN脚一个是下拉到地,一个直接接控制信号,为什么这样接?

我的想法:

结合生活经验,平时我们可以控制左声道,右声道和立体声,

那么,这样一个信号可以实现类似的控制吗?

自己想了下还是想不明白。

劳请各位老师赐教,谢谢!

网友A:
这是个使能控制,不需要输出声音时可关闭芯片以达到静音、省电的效果。高电平有效,故下拉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使能控制,不需要输出声音时可关闭芯片以达到静音、省电的效果。高电平有效,故下拉接地

是的,是我想复杂了,还以为一个信号可以实现不同左右声道立体声控制呢

网友:
现今大部分的RF PA皆支持多种模式、频率范围及调制模式,使得测试项目变得更多。数以千计的测试项目已不稀奇。

网友:
电子组合仪表、传感器、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