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歌词显示屏有什么思路

楼主:
酷狗APP里面有个车载蓝牙歌词

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自己做块LED点阵屏,然后用APP连接,实现显示歌词功能

大家有没有什么思路

别人用ESP-A2DP,他没有详细介绍

网友A:
这个好像是有一种歌词格式的文本文件,里面好像是有时间和歌词的对应关系,别的好像不需要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是有一种歌词格式的文本文件,里面好像是有时间和歌词的对应关系,别的好像不需要吧

那就是不知道手机APP连接蓝牙的协议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不知道手机APP连接蓝牙的协议吧

和蓝牙没有关系,只要知道格式就可以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蓝牙没有关系,只要知道格式就可以使用。

你没看明白我的要求!

网友:
这里面应该是有蓝牙通信协议,可能在播放音频前把歌词传给播放设备,然后播放设备根据时间显示对应的歌词。我是这么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