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D32F103CBT6 SPI的CS提前拉高的问题

楼主:
如上图,一个字节的数据没发完CS就拉高了。

芯片是GD32F103CBT6,使用STM32标准库。

配置:

void SPI2_Config(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ENABLE);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双线双向全双工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设置为主SPI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8位帧结构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时钟悬空高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第二个时钟沿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内部NSS信号由SSI位控制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8;//预分频值为2 SPI_BaudRatePrescaler_2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数据传输从MSB位开始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用于CRC值计算的多项式
    SPI_Init(SPI2,&SPI_InitStructure);//初始化配置
  SPI_Cmd(SPI2,ENABLE);//使能或者失能SPI外设
}

void OLED_Send_1_Byte(u8 Data)
{
 OLED_CS_Set_0;
 SPI_I2S_SendData(SPI2,Data);
 while((SPI2->SR & SPI_SR_TXE)==0);
 OLED_CS_Set_1;
}

执行:OLED_Send_1_Byte(0x55);

网友A:
检查 SPI函数,是否有拉高CS的动作

网友B:
硬件SPI一般都选择软件控制nss

网友C:
改成软件控制CS即可,除非是那种映射方式的SPI,要不基本都用软件片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成软件控制CS即可,除非是那种映射方式的SPI,要不基本都用软件片选。

谢谢,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件SPI一般都选择软件控制nss

谢谢,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 SPI函数,是否有拉高CS的动作

哪个函数或寄存器可以查?

网友: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内部NSS信号由SSI位控制

这个设置后SPI的片选是要程序自己控制吧。

也就是用spi时操作一下片选,用完再操作一下。所以CS这个是你自己操作的。不是CPU自动操作的。

网友: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内部NSS信号由SSI位控制。你的这个注释是不对的,SPI_NSS_Soft的意思是IO口由用户代码来控制IO口的高低电平的,你的波形里CS没发完就拉高了,你要查你的控制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