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是否知道这个东西叫什么

楼主:
很薄的小片,功能类似太阳能板,但接收的是红外光,输出的是电压量,一旦红外光被遮挡,输出的电压量会变低,虽然变化很微弱,但是放大后还是能够检测的,就是我不知道这叫什么找都找不到

网友A:
图片好像没上传上去

网友:
按楼主的功能描述,应该是红外传感器的一种吧,

少见过这么封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好像没上传上去

『功能类似太阳能板,但接收的是红外光,输出的是电压量,一旦红外光被遮挡,输出的电压量会变低』

图片中看,好像是硅光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好像没上传上去

某些 “太阳能” 计算器,就是用这样的硅光电池供电,同时用一个小钮扣电池供电。有光照时用光电池,无光照时用内部化学电池。

网友:
硅光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