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在开窗设计比不开窗能多走多过多少电流?

楼主:
都说电路开窗可以方便过大电流,请问各位电路开窗比不开窗多过多少电流?

网友:
开窗是防止盖绿油是吗?要是这样我觉得开不开都不会影响很大吧

网友:
开窗只是为了散热些许好点,过电流这个没有多大用处,如果有辅助焊接增加铜厚度就又是另一回事儿了

网友:
仅“开窗”能提高的载流能力非常有限,也就最高温升的些微影响而已,在有些情况下甚至无影响。“开窗”的目的在于便于在上面堆锡,堆锡相当于增加了导体的载流面积,自然可以明显改善载流能力,所以别忽略了“开窗”的目的并非“开窗”本身。

网友A:
开窗镀锡,增加电流量,多蹲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窗镀锡,增加电流量,多蹲锡

是能增加电流量

增加的数量级多少,有没有计算的公式,或参数指标

开窗后,电流会增大爬电距离么

网友:
开窗只是不覆盖绿漆吧 开窗要镀锡才行 增电流要加粗线径才行啊~

网友:
开窗不堆锡就是耍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