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器件会损坏吗?

楼主:
ESD器件是用于防止静电损坏芯片引脚的,那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怎么知道ESD器件是否还能正常工作呢?有什么方法可以检测ESD器件是否正常?什么情况下会导致ESD器件损坏?

网友A:
esd和tvs的区别是啥,esd接地把电流引入地,为什么不可以直接用电容代替

网友B:
ESD在长时间的高压下由于过流是可以损坏的,但是如何检测这个真不知道,要是冒然检测很可能会损坏设备。如果是真的要检测,我建议直接更换成新的元件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esd和tvs的区别是啥,esd接地把电流引入地,为什么不可以直接用电容代替

应该是电压太大,电容hold不住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ESD在长时间的高压下由于过流是可以损坏的,但是如何检测这个真不知道,要是冒然检测很可能会损坏设备。如 ...

高压且长时间过流会损坏,这种条件很难达到,所以一般很难损坏,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高压且长时间过流会损坏,这种条件很难达到,所以一般很难损坏,对吧。

不是很难达到,是不需要达到,ESD多数都是用在对外的接口电路中,主要是需要经常拔插的情况,在有就是高内阻的输入连接中,保护模拟电路用的。所以在不是故意的情况下都不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很难达到,是不需要达到,ESD多数都是用在对外的接口电路中,主要是需要经常拔插的情况,在有就是高 ...

明白了~感觉解答!

网友:
当电子器件暴露在ESD环境中时,电路参数可能明显发生变化,它的功能可能丧失。ESD可能引起金属熔化造成短路或者绝缘层击穿等,使器件的电路遭到永久性的破坏。

网友D:
ESD器件比如TVS,TVS技术利用的是半导体的钳位原理,在经受瞬时高压时,会立即将能量释放出去,基本上没有寿命限制。

网友:
器件是否完好,只能测试,但本质上靠合理的设计来保证可靠性,设计合理则完全可以放心。

网友:
器件是否完好,只能测试,但本质上靠合理的设计来保证可靠性,设计合理则完全可以放心

网友E:
引用 网友A:
esd和tvs的区别是啥,esd接地把电流引入地,为什么不可以直接用电容代替

ESD或者tvs会在过压时直接导通,放置过压损坏后端电路,电容只是充放电,能滤波,通交阻直的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D:
ESD器件比如TVS,TVS技术利用的是半导体的钳位原理,在经受瞬时高压时,会立即将能量释放出去,基本上没有 ...

楼主的题目是,ESD器件会损坏吗

寿命不是损坏

再说,基本上没有寿命限制,环境恶劣场景应该有吧

网友D:
大多数ESD器件将能够在较短的脉冲宽度内容忍较高的电流水平。常用测试是在IEC 61000-4-2 ESD 标准测试下,ESD器件不会损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多数ESD器件将能够在较短的脉冲宽度内容忍较高的电流水平。常用测试是在IEC 61000-4-2 ESD 标准测试下,E ...

所以ESD器件基本不会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ESD器件基本不会损坏。

前提是正确的设计,尤其是不得超标使用。

网友:
ESD器件 也承受不住多次过载

网友F:
你们说esd器件要用一个esd来保护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们说esd器件要用一个esd来保护吗~

我觉得不要,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ESD或者tvs会在过压时直接导通,放置过压损坏后端电路,电容只是充放电,能滤波,通交阻直的特性

静电的本质是电荷,电容也可以充放电,不能用电容吸收具体原因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