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TCP转Profinet网关在水处理系统中应用

楼主:
1、现场有两台西门子S7-1200PLC和一个DCS系统。该DCS系统作为Modbus TCP主站,提供Modbus TCP协议类型的数据,而现场的两台S7-300 PLC是Profinet协议的,并且作为Profinet的主站。如果想要在两台PLC和DCS系统之间进行数据交换,就需要一个模块来实现这两种协议之间的转换。使用耐用通信ModbusTCP转Profinet网关NY-N811可以解决问题;

2、ModbusTCP转Profinet网关的作用就是实现Modbus TCP协议和Profinet协议转换。它具有一个以太网接口和一个Profinet接口。该网关在以太网端可以作Modbus TCP主站也可以作Modbus TCP从站,但在另一端只能作Profinet的从站。Profinet输入数据最大为1440字节,输出数据最大为1440字节。网关作为Modbus TCP主站,最多可支持访问16个不同IP或不同单元标识符的Modbus TCP服务器;网关作为Modbus TCP主站,支持功能码:01H、02H、03H、04H、05H、06H、0FH、10H;网关作为Modbus TCP从站,最多可支持8个TCP连接; 网关作为Modbus TCP从站,支持功能码:01H,02H,03H、04H、05H、06H、10H、0FH;

3、本案例中,现场的两台S7-1200 PLC作profinet的主站,DCS系统作为Modbus TCP主站,因此需要两台NY-N811来完成通讯连接。网关在该系统中作PROFINET侧的从站和Modbus TCP侧的从站。其结构如下图:

4、 ModbusTCP转Profinet的配置:使用配置软件,将配置软件安装好以后,打开桌面上的快捷方式,选择新建-PN2MTS,点击OK;

5、设置ModbusTCP转Profinet网关中Profinet设备名称及IP;

6、设置ModbusTCP转Profinet网关的ModbusTCP从站IP;

7、对于ModbusTCP转Profinet的以太网配置强调以下几点:协议类型选择":要选为"PN2MTS",它的含义是说网关作Modbus TCP端的从站。IP地址":网关作为Modbus TCP从站的IP地址是多少;"网关地址":一般最后一位默认为1即可;但是IP地址和网关地址的网段必须一致。Modbus TCP主站读取数据功能码":网关NY-N811作为Modbus TCP从站,它只允许Modbus TCP主站使用01,02,03,04号功能码来读取数据。但寄存器地址从750开始;05,0F,06,10功能码可写,从寄存器地址0开始;

8、Profinet端的PLC组态软件设置:Profinet端只需在PLC的组态软件中导入GSD文件,拖动好输入/输出数据块,设置好IP地址和设备名称即可。(注意:自动生成PROFINET设备名称不要勾选);

9、配置好下载成功以后,就可以开始数据传输了。在Modbus TCP一端,DCS系统作为Modbus TCP主站,给网关NY-N811发送写命令,这时PLC作为Profinet主站,从ModbusTCP转Profinet网关中读取DCS发过来的数据;在Profinet端, PLC输出区将数据发送到NY-N811中,这时DCS系统通过发送读命令,通过读取1号或者2号Modbus TCP从站(NY-N811_A或者NY-N811_B)的数据,将PLC的数据读取过来。

ModbusTCP转Profinet网关产品为用户提供快速便捷的连接Modbus TCP设备到Profinet网络的解决方案。配置简单,使用方便,具备高可靠性和实时性;安装灵活,功耗低,性能稳定。已多次成功应用于各现场总线及控制系统,并受到用户的一致好评。

网友:
楼主:一直不明白是否Profinet网络必须使用专用交换机吗?可以使用普通的100M/1000M的普通非管理的交换也可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