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90C385B MS90C386B在JEIDA-VESA模式中的应用

楼主:
    LVDS信号模式有两种: JEIDA与VESA。 LCD屏老一点的有6Bit的,现在普通的是8Bit,新的就是10Bit了,每个clock周期内7bit数据(跟TMDS标准有差别)。

本篇以我公司代理的单端口(1Port)LVDS发送(Tx)MS90C385B及接受(Rx)MS90C386B为例详解,我们根据电子产品CPU定义的JEIDA(或VESA)及输出的RGB565、RGB666、RGB888视频格式对MS90V385B、MS90C386B数据引脚作对应调整, JEIDA 、VESA模式的RGB数据对应的LVDS转换IC Pin脚参见下表。

MS90C385B MS90C386B之JEIDA VESA模式引脚对应RGB数据表

 (注意:上图展示MS90C385B 6:6:6为连接18bit显示屏之Pin对应关系)

以连接18bit显示(即6Bit屏)及主板显示输出18bit/24bit、3Lane_LVDS为例,详解JEIDA、VESA模式下MS90C386B、MS90C385B对应引脚连接方法:

一、MS90C386BRGB666输出引脚连接

1.1、VESA格式下之高位引脚空置:RGB666之高位(R6 R7 G6 G7 B6 B7)对应Pin脚7、34、41、42、49、50悬空(建议接地),屏驱动软件按VESA模式高位RGB数据(R6 R7 G6 G7 B6 B7)不使用配置,启用R0 R1 R2 R3 R4 R5 G0 G1 G2 G3 G4 G5 B0 B1 B2 B3 B4 B5 Hsync Vsync DE ,对应MS90C386B Pin脚为27 29 30 32 33 35 37 38 39 43 45 46 47 51 53 54 55 1 3 5 6脚 ,无用Pin脚接地,防止电磁干扰!

1.2、JEIDA格式下之低位引脚空置:RGB666之低位(R0 R1 G0 G1 B0 B1)对应Pin脚7、34、41、42、49、50悬空(建议接地),与上述1.1悬空引脚一致!屏驱动软件按JEIDA模式低位RGB数据(R0 R1 G0 G1 B0 B1)不使用配置,启用R2 R3 R4 R5 R6 R7 G2 G3 G4 G5 G6 G7 B2 B3 B4 B5 B6 B7 Hsync Vsync DE ,对应MS90C386B Pin脚分别为27 29 30 32 33 35 37 38 39 43 45 46 47 51 53 54 55 1 3 5 6脚 ,与上述1.1对应引脚一致!无用Pin脚接地。

1.3、RGB666视频格式下,LVDS差分输入仅用3组:JEIDA、VESA格式下3Lane数据LVDS输入与RGB666输出对应引脚一致,具体参考上面图表“MS90C385B MS90C386B之JEIDA VESA模式引脚对应RGB数据表”即启用3Lane LVDS输入数据RxIN0±、RxIN1±、RxIN2±,对应引脚分别为10-9、12-11、16-15,还有1Lane输入时钟RxCLKIN±, 对应引脚18-17。

第4Lane LVDS RxIN3±不用(P20-P19),但需按以下电路连接:

二、MS90C385B连接18bit LVDS显示之RGB666输入引脚连接

2.1、VESA格式下之高位引脚空置:RGB666之高位(R6 R7 G6 G7 B6 B7)对应Pin脚50、2、8、10、16、18悬空(建议接地),屏驱动软件按VESA模式高位RGB数据(R6 R7 G6 G7 B6 B7)不使用配置,启用R0 R1 R2 R3 R4 R5 G0 G1 G2 G3 G4 G5 B0 B1 B2 B3 B4 B5 Hsync Vsync DE ,对应MS90C385B Pin脚为51 52 54 55 56 3 4 6 7 11 12 14 15 19 20 22 23 24 27 28 30脚,无用Pin脚接地,防止电磁干扰!

2.2、JEIDA格式下之低位引脚空置:RGB666之低位(R0 R1 G0 G1 B0 B1)对应Pin脚50、2、8、10、16、18悬空(建议接地),与上述2.1项悬空引脚一致!屏驱动软件按JEIDA模式低位RGB数据(R0 R1 G0 G1 B0 B1)不使用配置,启用R2 R3 R4 R5 R6 R7 G2 G3 G4 G5 G6 G7 B2 B3 B4 B5 B6 B7 Hsync Vsync DE ,对应MS90C385B Pin脚分别为51 52 54 55 56 3 4 6 7 11 12 14 15 19 20 22 23 24 27 28 30脚 ,与上述2.1项对应引脚一致!无用Pin脚接地。

2.3、在18bit LVDS显示之RGB666视频格式下,LVDS差分输出仅用3组:JEIDA、VESA格式下3Lane数据LVDS输出与RGB666输入对应引脚一致,具体参考上面图表“MS90C385B MS90C386B之JEIDA VESA模式引脚对应RGB数据表”即仅用3Lane LVDS输出数据TxOut0±、TxOut1±、TxOut2±,对应引脚分别为47-48、45-46、41-42,还有1Lane输出时钟TCLK±, 对应引脚39-40。第4Lane LVDS TxOut3±悬空不用(P37、P38),建议该Pin接地。

2.4、视频源为18bit(RGB666),而输出显示屏为24bit时:MS90C385B之TX0(P51)、TX1(P52)、TX7(P4) 、TX8(P6)、TX15(P15)、TX18(P19)悬空或接地,这是MS90C385B应用特殊点,切记!具体如下图所示:

三、MS90C385B MS90C386BRGB565格式之输入_输出引脚连接

MS90C386B之RGB565格式输入LVDS与输出RGB引脚连接与本篇上述1.1-1.3项应用一致,不同点为:JEIDA模式下R2、B2对应之引脚27、47脚悬空不用,VESA模式下R5、B5对应之引脚35 、1脚悬空不用。

MS90C385B之RGB565格式输入RGB与输出LVDS引脚连接与本篇上述2.1-2.3项应用一致,不同点为:JEIDA模式下R2、B2对应之引脚51、15脚悬空不用,VESA模式下R5、B5对应之引脚3、24脚悬空不用。

(注意:该三项RGB565格式应用未经客户验证,实际应用中请与我公司FAE沟通后Layout PCB)

四、MS90C385B、MS90C386B 在RGB888 之VESA、JEIDA模式下Pin连接方法则按上面图表“MS90C385B MS90C386B之JEIDA VESA模式引脚对应RGB数据表”对应连接即可,这里不再详细说明。

网友A:
该三项RGB565格式应用未经客户验证,实际应用中请与我公司FAE沟通后Layout PCB

意思是做PCB需要先沟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三项RGB565格式应用未经客户验证,实际应用中请与我公司FAE沟通后Layout PCB 意思是做PCB需要先沟通? ...

按发布内容布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