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测量间歇性电流的方法

楼主:
有个电路板是100ms工作一次,偶尔2~300ms工作一次,用某宝买的电流表根本不显示电流,请问用什么办法可以测到他的电流,或者测到一段时间的耗电量?每次动作100mA左右电流

网友A:
拿示波器,在输入电源负极串上一个1欧姆电阻,然后用示波器测电阻两端的电压。

网友A:
万用表不显示电流是因为电流太小?一般万用表微安级别的电流都是可以显示出来的,是不是测量方式不对?

网友:
设置个门限,电流超过多少开始测试,显示部分保持这段时间的采样值。类似于峰值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示波器,在输入电源负极串上一个1欧姆电阻,然后用示波器测电阻两端的电压。

拿示波器是可以看到工作时间的,但是测不了电流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不显示电流是因为电流太小?一般万用表微安级别的电流都是可以显示出来的,是不是测量方式不对?

不是因为电流太小,是因为工作时间太短,感觉电流表来不及反应,我买了3个不同牌子,不同电流档的电流表,都是一样测量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