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隔离供电如何选取

楼主:
这是我PCB供电的三种方案,蓝色1,蓝色2为隔离的电源模块,绿色的为MCU控制电路,黄色的为IO输入/输出电路。

方案一:蓝色1,蓝色2分别供电,但是用户可能只有一个电源,两路的地还是没有分开。

方案二:蓝色1,为整个设备供电与MCU相联,IO口与主电路隔离,如果IO有负载较大的情况下,成本可能增加,好处是IO出问题不会影响MCU电路

方案三:蓝色1,为整个设备供电与IO相联,MCU与主电路隔离,这种问题是IO出问题会影响MCU电路

 各位同行你们倾向与那种供电。

网友:
控制要求高的话 ,还是倾向第三种,有隔离

其实,需要具体电路再分析,比如电源是否纹波严重等

MCU电路来,电源如有设计缺陷会让程序跑飞,很正常

网友:
原则上选方案B.

原因很简单,就是对外更多的感知和处理——即可以做到可控或受控。

方案C在IO出问题时影响了MPU的工作,即有可能对当前“状态"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