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网口部分的PCB设计

楼主:
采用这个芯片

和一个自带隔离变压器的网口,设计板上网口。

问题1:走线时,这两组差分信号大家是打过孔还是绕一下?

问题2:shared data bus 搜的结果是     分时数据总线       这16根线PCB走线有什么要求?是并行同步的?

网友:
不但是相同的网口电路设计,都没有唯一正确性,不过都可以吧借鉴一下

参考一下

网友:
网口这物件主要是和板子的摆放,出口插件方便也有很大关系,摆放就牵涉到布线的合理性

感觉楼主的,这些线还是感觉有点绕

网友:
3楼的图没做差分

网口要看通讯速度,低速的可以不用差分

高速的千兆网口 还是要做的

网友:
网口和变压器之间的距离尽可能的短

差分信号尽量不打过孔

如果千兆网口,走线上出现了过孔,可能是千兆以太网PCB走线的大忌

网友:
可以绕,但不可以通过过孔走线。

网友:
百兆的以太网距离短差不差分都没有多大影响,通常注意尽可能地不要打过孔,过孔容易引起阻抗不匹配,在有就是导线不要过细我通常为15mil的宽度。距离短:通常指小于1/4波长的距离。对于方波上升沿较陡的就不好计算了,可以根据傅里叶变化的高次谐波为基准。

网友:
各位,这个距离比较短,我选择绕着,按差分走线要求进行,上拉电阻放底层,对称分布。

那第二个问题,   分时数据总线该按什么方式进行?有长度匹配要求吗?

网友:
确实有参考意义,不但有PCB,还有原理图,可以自己做出来试试,谢谢!

网友:
不错,莫打孔,再搞对称点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