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雕动手做】有趣好玩的音乐可视化系列小项目(22)--LED无限魔方

楼主:
偶然心血来潮,想要做一个音乐可视化的系列专题。这个专题的难度有点高,涉及面也比较广泛,相关的FFT和FHT等算法也相当复杂,不过还是打算从最简单的开始,实际动手做做试验,耐心尝试一下各种方案,逐步积累些有用的音乐频谱可视化的资料,也会争取成型一些实用好玩的音乐可视器项目。

LED无限魔方的英文是LED Infinity Cube,还有一种称呼,叫做超级立方体,大概说的都是一种三维或多维镜像LED灯。正好手头有六片有机玻璃板,这里准备从小规格的开始尝试,先做一款10X10厘米的特别迷你型,感觉有点难度,试试看。

网友:
找到一张软镜子贴纸

网友:
立方体的底面,使用这个

网友:
超薄的玻璃贴膜

网友:
其余五个面,使用这个银灰膜

网友:
贴膜手艺有所提高

网友:
立方体的六个面备好了

网友:
声音模块,使用性价比更高的MAX4466声音传感器。

网友:
MAX4466
是微功率运算放大器,经过优化,可用作麦克风前置放大器。它们提供了优化的增益带宽产品与电源电流的理想组合,以及超小型封装中实现低电压工件环境。 MAX4466具有增益稳定特性,仅需24μA的电源电流即可提供200kHz的增益带宽。经过解压缩,可实现+5V/V的最小稳定增益,并提供600KHZ增益带宽。此外这些放大器具有轨到轨输出,高 AVOL ,以及出色的电源抑制和共模抑制比,适合在嘈杂环境中工作。广泛应用于蜂窝电话、数字复读装置、耳机、助听器、麦克风前置放大器、便携计算机和语音识别系统中。

网友:
MAX4466模块特点
电源电压:+2.4V至+5.5V(可直接接STM/ARDUNIO/树莓派等开发板)
电源抑制比:112dB
共模抑制比:126dB
AVOL:125dB(RL = 100kΩ) 轨到轨输出
静态电源电流:24μA
增益带宽:600kHz
尺寸:20.8mm x 13.8mm x 7.5mm/0.8 x 0.5 x 0.3inch

该模块在 Vcc 和接地引线上都包含铁氧体,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电源噪声。如果与 MCU 一起使用,最好使用 2.4V – 5.5V 范围内可用的最安静的电源。在 Arduino 上,这通常是 3.3V 电源。输出是直流耦合的。当输出信号处于静止状态时,它将位于 Vcc/2。如果 Vcc 为 5V,则输出将为 2.5V。如果输出需要交流耦合,可以在输出引脚和它驱动的电路的输入之间增加一个100uF的电容。背面的小型单圈电位器可让您将增益从 25x 调整到 125x。逆时针旋转电位器会增加增益,而逆时针旋转会降低增益。

网友:
WS2812B灯带选用的是每米60灯黑底裸板

网友:
WS2812B灯带电原理图

网友:
WS2812B是集控制电路和发光电路于一体的LED光源元件,其控制IC为WS2812B,发光元件是5050RGBLED,电压为5V,每个单位的峰值电流为60ma,灯带为三线制,VCC GND DIN分别为电源+、电源-、信号,当使用外部电源时,外部电源-需要与单片机的GND相连。

网友:
定制的小木条到了,这活好像有点难度......

网友:
开始组装无限魔方

网友A:
太炫酷了~要拍视频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炫酷了~要拍视频哟

谢谢鼓励,视频还不会呢

网友:
  项目程序之一:循环LED绿色LED快闪测试

/*
  【花雕动手做】有趣好玩的音乐可视化系列小项目(22)--LED无限魔方
  项目程序之一:循环LED绿色LED快闪测试
*/

#include <Adafruit_NeoPixel.h>

#define PIN 6
#define MAX_LED 35

#define ADD true
#define SUB false

int val = 0;
boolean stat = ADD;

Adafruit_NeoPixel strip = Adafruit_NeoPixel( MAX_LED, PIN, NEO_RGB + NEO_KHZ800 );

void setup() {
  strip.begin();
  strip.show();
}

void loop() {
  uint8_t i, a = 0;
  uint32_t color = strip.Color(255, 0, 0);
  while (a < 36)
  {
    for (i = 0; i < 35; i++)
    {
      if (i == a) strip.setPixelColor(i, color);
      else strip.setPixelColor(i, 0);
    }
    strip.show();
    delay(100);
    a++;
  }
}

网友:
发的帖子丢失了

网友:
发的贴子,不见了,只好重新再发一次

网友B:
加油,坐等大作完成

网友C:
确实没看到sevens7的回帖。我给你去回收站查一下。

网友D:
这是手把手教学了

网友:
测试已安装的一部分

网友:
实验场景图  动态图

点击上图查看Gif动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油,坐等大作完成

谢谢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没看到sevens7的回帖。我给你去回收站查一下。

可以看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手把手教学了

谢谢鼓励,都是小实验的记录。

第一回接触这项目,成不成也不知道,哪有可能教学,呵呵,尝试一下而已。

网友:
多次失败,主要是涉及焊接点有大几十个(体积太小,老是接触不良),拆来拆去好几次,差点就放弃了,后来勉强点亮......

网友:
  项目程序之二:NeoPixel Ring 绿色柱灯

/*
  【花雕动手做】有趣好玩的音乐可视化系列小项目(22)--LED无限魔方
  项目程序之二:NeoPixel Ring 绿色柱灯
*/

#include <Adafruit_NeoPixel.h>
#ifdef __AVR__
#include <avr/power.h> // Required for 16 MHz Adafruit Trinket
#endif

// Which pin on the Arduino is connected to the NeoPixels?
#define PIN        6 // On Trinket or Gemma, suggest changing this to 1

// How many NeoPixels are attached to the Arduino?
#define NUMPIXELS 60 // Popular NeoPixel ring size

// When setting up the NeoPixel library, we tell it how many pixels,
// and which pin to use to send signals. Note that for older NeoPixel
// strips you might need to change the third parameter -- see the
// strandtest example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possible values.
Adafruit_NeoPixel pixels(NUMPIXELS, PIN, NEO_GRB + NEO_KHZ800);

#define DELAYVAL 500 // Time (in milliseconds) to pause between pixels

void setup() {
  // These lines are specifically to support the Adafruit Trinket 5V 16 MHz.
  // Any other board, you can remove this part (but no harm leaving it):
#if defined(__AVR_ATtiny85__) && (F_CPU == 16000000)
  clock_prescale_set(clock_div_1);
#endif
  // END of Trinket-specific code.
  pixels.begin(); // INITIALIZE NeoPixel strip object (REQUIRED)
}

void loop() {
  pixels.clear(); // Set all pixel colors to 'off'

  // The first NeoPixel in a strand is #0, second is 1, all the way up
  // to the count of pixels minus one.
  for (int i = 0; i < NUMPIXELS; i++) { // For each pixel...

    // pixels.Color() takes RGB values, from 0,0,0 up to 255,255,255
    // Here we're using a moderately bright green color:
    pixels.setPixelColor(i, pixels.Color(0, 250, 0));

    pixels.show();   // Send the updated pixel colors to the hardware.

    delay(100); // Pause before next pass through loop
  }
}

网友:
实验的视频记录(1分02秒)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kwMDM4ODA0NA==.html?spm=a2hcb.playlsit.page.1

网友:
  项目程序之三:NeoPixel 测试程序

/*
  【花雕动手做】有趣好玩的音乐可视化系列小项目(22)--LED无限魔方
  项目程序之三:NeoPixel 测试程序
*/

#include <Adafruit_NeoPixel.h>
#ifdef __AVR__
#include <avr/power.h> // Required for 16 MHz Adafruit Trinket
#endif

// Which pin on the Arduino is connected to the NeoPixels?
// On a Trinket or Gemma we suggest changing this to 1:
#define LED_PIN    6

// How many NeoPixels are attached to the Arduino?
#define LED_COUNT 60

// Declare our NeoPixel strip object:
Adafruit_NeoPixel strip(LED_COUNT, LED_PIN, NEO_GRB + NEO_KHZ800);
// Argument 1 = Number of pixels in NeoPixel strip
// Argument 2 = Arduino pin number (most are valid)
// Argument 3 = Pixel type flags, add together as needed:
//   NEO_KHZ800  800 KHz bitstream (most NeoPixel products w/WS2812 LEDs)
//   NEO_KHZ400  400 KHz (classic 'v1' (not v2) FLORA pixels, WS2811 drivers)
//   NEO_GRB     Pixels are wired for GRB bitstream (most NeoPixel products)
//   NEO_RGB     Pixels are wired for RGB bitstream (v1 FLORA pixels, not v2)
//   NEO_RGBW    Pixels are wired for RGBW bitstream (NeoPixel RGBW products)

// setup() function -- runs once at startup --------------------------------

void setup() {
  // These lines are specifically to support the Adafruit Trinket 5V 16 MHz.
  // Any other board, you can remove this part (but no harm leaving it):
#if defined(__AVR_ATtiny85__) && (F_CPU == 16000000)
  clock_prescale_set(clock_div_1);
#endif
  // END of Trinket-specific code.

  strip.begin();           // INITIALIZE NeoPixel strip object (REQUIRED)
  strip.show();            // Turn OFF all pixels ASAP
  strip.setBrightness(50); // Set BRIGHTNESS to about 1/5 (max = 255)
}

// loop() function -- runs repeatedly as long as board is on ---------------

void loop() {
  // Fill along the length of the strip in various colors...
  colorWipe(strip.Color(255,   0,   0), 50); // Red
  colorWipe(strip.Color(  0, 255,   0), 50); // Green
  colorWipe(strip.Color(  0,   0, 255), 50); // Blue

  // Do a theater marquee effect in various colors...
  theaterChase(strip.Color(127, 127, 127), 50); // White, half brightness
  theaterChase(strip.Color(127,   0,   0), 50); // Red, half brightness
  theaterChase(strip.Color(  0,   0, 127), 50); // Blue, half brightness

  rainbow(10);             // Flowing rainbow cycle along the whole strip
  theaterChaseRainbow(50); // Rainbow-enhanced theaterChase variant
}

// Some functions of our own for creating animated effects -----------------

// Fill strip pixels one after another with a color. Strip is NOT cleared
// first; anything there will be covered pixel by pixel. Pass in color
// (as a single 'packed' 32-bit value, which you can get by calling
// strip.Color(red, green, blue) as shown in the loop() function above),
// and a delay time (in milliseconds) between pixels.
void colorWipe(uint32_t color, int wait) {
  for (int i = 0; i < strip.numPixels(); i++) { // For each pixel in strip...
    strip.setPixelColor(i, color);         //  Set pixel's color (in RAM)
    strip.show();                          //  Update strip to match
    delay(wait);                           //  Pause for a moment
  }
}

// Theater-marquee-style chasing lights. Pass in a color (32-bit value,
// a la strip.Color(r,g,b) as mentioned above), and a delay time (in ms)
// between frames.
void theaterChase(uint32_t color, int wait) {
  for (int a = 0; a < 10; a++) { // Repeat 10 times...
    for (int b = 0; b < 3; b++) { //  'b' counts from 0 to 2...
      strip.clear();         //   Set all pixels in RAM to 0 (off)
      // 'c' counts up from 'b' to end of strip in steps of 3...
      for (int c = b; c < strip.numPixels(); c += 3) {
        strip.setPixelColor(c, color); // Set pixel 'c' to value 'color'
      }
      strip.show(); // Update strip with new contents
      delay(wait);  // Pause for a moment
    }
  }
}

// Rainbow cycle along whole strip. Pass delay time (in ms) between frames.
void rainbow(int wait) {
  // Hue of first pixel runs 5 complete loops through the color wheel.
  // Color wheel has a range of 65536 but it's OK if we roll over, so
  // just count from 0 to 5*65536. Adding 256 to firstPixelHue each time
  // means we'll make 5*65536/256 = 1280 passes through this outer loop:
  for (long firstPixelHue = 0; firstPixelHue < 5 * 65536; firstPixelHue += 256) {
    for (int i = 0; i < strip.numPixels(); i++) { // For each pixel in strip...
      // Offset pixel hue by an amount to make one full revolution of the
      // color wheel (range of 65536) along the length of the strip
      // (strip.numPixels() steps):
      int pixelHue = firstPixelHue + (i * 65536L / strip.numPixels());
      // strip.ColorHSV() can take 1 or 3 arguments: a hue (0 to 65535) or
      // optionally add saturation and value (brightness) (each 0 to 255).
      // Here we're using just the single-argument hue variant. The result
      // is passed through strip.gamma32() to provide 'truer' colors
      // before assigning to each pixel:
      strip.setPixelColor(i, strip.gamma32(strip.ColorHSV(pixelHue)));
    }
    strip.show(); // Update strip with new contents
    delay(wait);  // Pause for a moment
  }
}

// Rainbow-enhanced theater marquee. Pass delay time (in ms) between frames.
void theaterChaseRainbow(int wait) {
  int firstPixelHue = 0;     // First pixel starts at red (hue 0)
  for (int a = 0; a < 30; a++) { // Repeat 30 times...
    for (int b = 0; b < 3; b++) { //  'b' counts from 0 to 2...
      strip.clear();         //   Set all pixels in RAM to 0 (off)
      // 'c' counts up from 'b' to end of strip in increments of 3...
      for (int c = b; c < strip.numPixels(); c += 3) {
        // hue of pixel 'c' is offset by an amount to make one full
        // revolution of the color wheel (range 65536) along the length
        // of the strip (strip.numPixels() steps):
        int      hue   = firstPixelHue + c * 65536L / strip.numPixels();
        uint32_t color = strip.gamma32(strip.ColorHSV(hue)); // hue -> RGB
        strip.setPixelColor(c, color); // Set pixel 'c' to value 'color'
      }
      strip.show();                // Update strip with new contents
      delay(wait);                 // Pause for a moment
      firstPixelHue += 65536 / 90; // One cycle of color wheel over 90 frames
    }
  }
}

网友:
实验的视频记录(1分29秒)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hcb.playlsit.page.1

网友:
  项目程序之四:音乐反应LED无限魔方
  模块接线:WS2812B接D6
  MAX4466      UNO
  VCC          5V
  GND         GND
  OUT          A0

/*
  【花雕动手做】有趣好玩的音乐可视化系列小项目(22)--LED无限魔方
  项目程序之四:音乐反应LED无限魔方
  模块接线:WS2812B接D6
  MAX4466      UNO
  VCC          5V
  GND         GND
  OUT          A0
*/

#include<FastLED.h>
#define LED_PIN 6
#define NUM_LEDS 60

CRGB leds[NUM_LEDS];
uint8_t hue = 0;
int soundsensor = A0;

void setup() {
  delay(2000);
  FastLED.addLeds<WS2812B, LED_PIN, GRB>(leds, NUM_LEDS);
  FastLED.setBrightness(155);
  pinMode(soundsensor, INPUT);
}

void loop() {
  int sensval = digitalRead(soundsensor);

  if (sensval == 1) {
    leds[0] = CRGB :: Red;
    fill_solid(leds, NUM_LEDS, CRGB :: Blue);
    rainbow_moving();
    FastLED.show();
    delay(10);
  }
  else {
    leds[0] = CRGB :: Black;
    fill_solid(leds, NUM_LEDS, CRGB :: Black);
    FastLED.show();
    delay(10);
  }
}

void rainbow_moving() {
  for (int i = 0; i < NUM_LEDS; i++) {
    leds[i] = CHSV(hue + (i * 10), 255, 255);
  }
  EVERY_N_MILLISECONDS(10) {
    hue++;
  }
}

网友:
实验的视频记录(2分51秒)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kwMDc0ODcxMg==.html?spm=a2hcb.playlsit.page.1

网友:

  项目程序之五:多彩MegunoLink音乐节拍灯

  模块接线:WS2812B接D6

  MAX4466      UNO

  VCC          5V

  GND         GND

  OUT          A0

/*
  【花雕动手做】有趣好玩的音乐可视化系列小项目(22)--LED无限魔方
  项目程序之五:多彩MegunoLink音乐节拍灯
  模块接线:WS2812B接D6
  MAX4466      UNO
  VCC          5V
  GND         GND
  OUT          A0
*/

#include<FastLED.h>
#include<MegunoLink.h>
#include<Filter.h>

#define N_PIXELS  60
#define MIC_PIN   A0
#define LED_PIN   6
#define NOISE 10
#define TOP   (N_PIXELS+2)
#define LED_TYPE  WS2811
#define BRIGHTNESS  10
#define COLOR_ORDER GRB

CRGB leds[N_PIXELS];
int lvl = 0, minLvl = 0, maxLvl = 10;

ExponentialFilter<long> ADCFilter(5, 0);

void setup() {
  FastLED.addLeds<LED_TYPE, LED_PIN, COLOR_ORDER>(leds, N_PIXELS).setCorrection(TypicalLEDStrip);
  FastLED.setBrightness(BRIGHTNESS);
}

void loop() {
  int n, height;
  n = analogRead(MIC_PIN);
  n = abs(1023 - n);
  n = (n <= NOISE) ? 0 : abs(n - NOISE);
  ADCFilter.Filter(n);
  lvl = ADCFilter.Current();
  //  Serial.print(n);
  //  Serial.print(" ");
  //  Serial.println(lvl);
  height = TOP * (lvl - minLvl) / (long)(maxLvl - minLvl);
  if (height < 0L) height = 0;
  else if (height > TOP) height = TOP;
  for (uint8_t i = 0; i < N_PIXELS; i++) {
    if (i >= height) leds[i] = CRGB(0, 0, 0);
    else leds[i] = Wheel( map( i, 0, N_PIXELS - 1, 30, 150 ) );
  }
  FastLED.show();
}

CRGB Wheel(byte WheelPos) {
  if (WheelPos < 85)
    return CRGB(WheelPos * 3, 255 - WheelPos * 3, 0);
  else if (WheelPos < 170) {
    WheelPos -= 85;
    return CRGB(255 - WheelPos * 3, 0, WheelPos * 3);
  } else {
    WheelPos -= 170;
    return CRGB(0, WheelPos * 3, 255 - WheelPos * 3);
  }
}

网友:
实验的视频记录(4分50秒)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kwMDgzNDUwMA==.html?spm=a2hcb.playlsit.page.1

网友:
实验场景图

网友:
实验的视频记录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kwMDgzNDc1Ng==.html?spm=a2hcb.playlsit.page.1

网友:
参考LED序列

网友:

  项目程序之六:一个用 FastLED 编程的LED无限魔方体

/*
  【花雕动手做】有趣好玩的音乐可视化系列小项目(22)--LED无限魔方
  项目程序之六:一个用 FastLED 编程的LED无限魔方体
*/

#include <FastLED.h>

#define LED_PIN               6
#define LEDS_PER_SEGMENT      5
#define SEGMENTS              12
#define BRIGHTNESS            200
#define NUM_LEDS              LEDS_PER_SEGMENT * SEGMENTS
#define NUM_LEDS_WITH_SAFETY  NUM_LEDS + 1

CRGB source1[NUM_LEDS_WITH_SAFETY];
CRGB source2[NUM_LEDS_WITH_SAFETY];
CRGB output[NUM_LEDS_WITH_SAFETY];

uint8_t blendAmount = 0;
uint8_t patternCounter = 0;
uint8_t source1Pattern = 0;
uint8_t source2Pattern = 1;
bool useSource1 = false;

void setup() {
  FastLED.addLeds<WS2812B, LED_PIN, GRB>(output, NUM_LEDS_WITH_SAFETY);
  FastLED.setBrightness(BRIGHTNESS);
  Serial.begin(57600);
}

void loop() {
  EVERY_N_MILLISECONDS(10) {
    blend(source1, source2, output, NUM_LEDS, blendAmount);   //在两个源之间混合

    if (useSource1) {
      if (blendAmount < 255) blendAmount++;                   //混合“向上”到源 2
    } else {
      if (blendAmount > 0) blendAmount--;                     //将“向下”混合到源 1
    }
  }

  EVERY_N_SECONDS(8) {
    nextPattern();
  }

  runPattern(source1Pattern, source1);                  //同时运行两种模式
  runPattern(source2Pattern, source2);

  FastLED.show();
}

void nextPattern() {
  patternCounter = (patternCounter + 1) % 5;

  if (useSource1) source1Pattern = patternCounter;
  else source2Pattern = patternCounter;

  useSource1 = !useSource1;
}

void runPattern(uint8_t pattern, CRGB *LEDarray) {
  switch (pattern) {
    case 0:
      rainbowComet(LEDarray);//彩虹彗星
      break;
    case 1:
      prettyNoise(LEDarray);//漂亮噪声
      break;
    case 2:
      randomStar(LEDarray);//随机星
      break;
    case 3:
      fillRainbow(LEDarray);//填充彩虹
      break;
    case 4:
      pixels(LEDarray);// 像素
      break;
  }
}

uint8_t xyz(uint8_t x, uint8_t y, uint8_t z) {

/*边缘的坐标从 0 到 5。每条边缘只有 5 个“真实”像素,
   * 所以只有 1 - 5 个 LED。缺少顶点(角)。
   * 如果请求这些顶点之一,则返回一个不显示的安全像素。
   * 我们对立方体内部的坐标也做同样的事情,即不在边缘上。
   */

  uint8_t lps = LEDS_PER_SEGMENT;
  uint8_t safePx = NUM_LEDS;

  if ((x == 0 || x == lps + 1) && (y == 0 || y == lps + 1) && (z == 0 || z == lps + 1)) return safePx;

  // z 方向边缘
  if (x == 0        && y == 0)        return (8 * lps)  - z;      // Seg 7
  if (x == 0        && y == lps + 1)  return (12 * lps) - z;      // Seg 11
  if (x == lps + 1  && y == 0)        return (3 * lps)  + z - 1;  // Seg 3
  if (x == lps + 1  && y == lps + 1)  return (9 * lps)  + z - 1;  // Seg 9

  // y 方向边
  if (x == 0        && z == 0)        return y - 1;               // Seg 0
  if (x == 0        && z == lps + 1)  return (7 * lps)  - y;      // Seg 6
  if (x == lps + 1  && z == 0)        return (3 * lps)  - y;      // Seg 2
  if (x == lps + 1  && z == lps + 1)  return (4 * lps)  + y - 1;  // Seg 4

  // x 方向边
  if (y == 0        && z == 0)        return (8 * lps)  + x - 1;  // Seg 8
  if (y == 0        && z == lps + 1)  return (11 * lps) - x;      // Seg 10
  if (y == lps + 1  && z == 0)        return lps        + x - 1;  // Seg 1
  if (y == lps + 1  && z == lps + 1)  return (6 * lps)  - x;      // Seg 5

  //如果以上都不是,我们的坐标无效
  return safePx;
}

//------------ Patterns below ------------//

void pixels(CRGB *LEDarray) {
  static uint8_t pos = 0;
  static uint8_t a = 0;
  static uint8_t b = 0;

  //填充所有像素并将它们混合在一起
  for (int c = 0; c <= LEDS_PER_SEGMENT + 1; c++) {
    LEDarray[xyz(a,b,c)] = blend(LEDarray[xyz(a,b,c)], CRGB::Orange, 128);
    LEDarray[xyz(a,c,b)] = blend(LEDarray[xyz(a,c,b)], CRGB::Magenta, 128);
    LEDarray[xyz(c,a,b)] = blend(LEDarray[xyz(c,a,b)], CRGB::Blue, 128);
  }

  EVERY_N_MILLISECONDS(33) {
    //围绕正方形移动的坐标
    if(pos < 15) a++;
    else if (pos <= (LEDS_PER_SEGMENT * 2) + 1) b++;
    else if (pos <= (LEDS_PER_SEGMENT * 3) + 2) a--;
    else b--;

     //再次开始我们到达正方形的尽头
    pos = (pos + 1) % ((LEDS_PER_SEGMENT + 1) * 4);
  }

  fadeToBlackBy(LEDarray, NUM_LEDS, 10);

}

void fillRainbow(CRGB *LEDarray) {
  static uint8_t pos = 0;

  uint8_t noise = inoise8(millis()/5);
  fill_rainbow(LEDarray, LEDS_PER_SEGMENT, noise, 10);

  //复制到其他段
  for (int i = 0; i < SEGMENTS; i++) {
    memmove8(&LEDarray[LEDS_PER_SEGMENT * i], &LEDarray[0], LEDS_PER_SEGMENT * sizeof(CRGB));
  }

   //垂直柱子上下移动的白点
  LEDarray[xyz(0, 0, LEDS_PER_SEGMENT - pos)] = CRGB::White;
  LEDarray[xyz(0, LEDS_PER_SEGMENT + 1, pos)] = CRGB::White;
  LEDarray[xyz(LEDS_PER_SEGMENT + 1, LEDS_PER_SEGMENT + 1, LEDS_PER_SEGMENT - pos)] = CRGB::White;
  LEDarray[xyz(LEDS_PER_SEGMENT + 1, 0, pos)] = CRGB::White;

  EVERY_N_MILLISECONDS(20) {
    pos = (pos + 1) % LEDS_PER_SEGMENT;
  }
}

void rainbowComet(CRGB *LEDarray) {
  static uint8_t easeOutVal = 0;
  static uint8_t easeInVal  = 0;

  //使图案出现在两个段上
  uint8_t ledsPerSegment = LEDS_PER_SEGMENT * 2;
  uint8_t segments = SEGMENTS / 2;

  easeOutVal = ease8InOutQuad(easeInVal);
  easeInVal++;

  uint8_t pos = lerp8by8(0, ledsPerSegment, easeOutVal);
  uint8_t hue =  map(pos, 0, ledsPerSegment, 0, 230);

  LEDarray[pos] = CHSV(hue, 255, 255);
  fadeToBlackBy(LEDarray, ledsPerSegment, 20);

  //复制到其他段
  for (int i = 0; i < segments; i++) {
    memmove8(&LEDarray[ledsPerSegment * i], &LEDarray[0], ledsPerSegment * sizeof(CRGB));
  }
}

void randomStar(CRGB *LEDarray) {
  EVERY_N_MILLISECONDS(75) {
    LEDarray[random16(0, NUM_LEDS)] = CRGB::LightGrey;
  }

  for (int i = 0; i < NUM_LEDS; i++) {

    // 亮度
    uint8_t bNoise = inoise8(i * 100, millis());
    bNoise = constrain(bNoise, 50, 200);
    bNoise = map(bNoise, 50, 200, 20, 80);

    // 色调
    uint8_t hNoise = inoise8(i * 20, millis() / 5);
    hNoise = constrain(hNoise, 50, 200);
    hNoise = map(hNoise, 50, 200, 160, 192);

    if (LEDarray[i].g == 0) {
      LEDarray[i] = CHSV(hNoise, 255, bNoise);
    }
  }

  fadeToBlackBy(LEDarray, NUM_LEDS, 5);//淡入黑色(LED 阵列,NUM LEDS,5 个)
}

void prettyNoise(CRGB *LEDarray) {
  fill_noise16 (LEDarray, NUM_LEDS, 1, 0, 100, 1, 1, 50, millis() / 3, 5);
}

网友:
实验的视频记录(4分37秒)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kwMjkxMjEwMA==.html?spm=a2hcb.playlsit.page.1

网友:
实验的视频记录

优酷: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kwNjYzMjIyOA==.html?spm=a2hcb.playlsit.page.1

B站: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hN4y1P7U4/?vd_source=98c6b1fc23b2787403d97f8d3cc0b7e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