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反激电源的控制芯片是哪个

楼主:
下面图中的控制芯片是什么,

 SOT23封装的电源芯片 具体型号有知道的吗?

 看了这些芯片OB2263,ME8200, PT4201,FS6830,不能确定

网友A:
查了下OB2263规格书,器件上的丝印对不上,但引脚定义完全相同,应该可以PIN对PIN替代。现在国产品牌非常多,没必要一定要找到完全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了下OB2263规格书,器件上的丝印对不上,但引脚定义完全相同,应该可以PIN对PIN替代。现在国产品牌非常多 ...

谢谢谢

能推荐一个 兼容的芯片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谢 能推荐一个 兼容的芯片吗

就用OB2263好了,做小功率的反激,OB是最早做小功率控制IC的公司,品质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用OB2263好了,做小功率的反激,OB是最早做小功率控制IC的公司,品质不错。

谢谢回答

这个OB2263的有什么注意事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答 这个OB2263的有什么注意事项么

昂宝电子-(On-Bright)-Bright Electronics-Brighten Your Life这个是他们官网,可以上去查一下,也可以找FAE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