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花链通信

楼主:
菊花链通信

现在看到很多AFE所谓的支持“菊花链”通讯,那么菊花链通信是怎么一个通信方式?一对多?就想蜂窝通讯一样?怎么理解

网友A:
芯片级别的连接通信,菊花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级别的连接通信,菊花链

你觉得你十个字都不到  能说清楚  版主

网友A:
有电池管理系统的bms用这种方式的

通信线连接短

多个从机可以级联形成菊花链式通信

网友:
菊花链通信的BMS硬件架构

网友:


网友:
蜂窝通信

网友:
通信网络中,增加更多节点的最简单方法是使用菊花链接,菊花链多为连接设备创建网络

网友:
至于,蜂窝通讯,建议楼主恶补蜂窝通信的知识吧

蜂窝通讯是用蜂窝无线组网方式,在终端和网络设备之间通过无线通道连接起来

网友:
菊花链我理解就是一条链,A的输出连接B的输入,B的输出再连接N的输入,最后通过读取N的输出就能得到A和B的数据。

网友:
多个从机可以级联形成菊花链式通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电池管理系统的bms用这种方式的 通信线连接短   多个从机可以级联形成菊花链式通信 &n ...

有多个MC33771 级联  然后跟MC33664通信只要一个就行了!这个怎么是首尾两个呢

网友:
我看到的锂电池组单元,然后一下接一下串起,堆在一起的主案,适用于电池组单元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