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spice .subckt(3) 反向图纸

楼主:
变压器 subckt 代码

变压器 subckt 代码

*nominal

.SUBCKT 760301108 1 2 3 4

L1 2 N001 700u Rser=0.55

L2 4 3 112u Rser=0.1

L3 1 N001 1.8u

C1 3 N001 9p

k1 L1 L2 1

.ENDS 760301108

代码解析:有4个端口名称为1234 器件名称为760301108

.SUBCKT 760301108 1 2 3 4

代码解析:一共有 L1,L2,L3,C1四个器件

所以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先画出1,2,3,4个端口,在根据端口去放置器件。

从代码可知,N001连接着1和2,并且连着3,所以我们可以在图的中心防止一个N001

根据代码的连接示意得出以下

其中,L1和L2是相互耦合的,L3不与其他任何东西相耦合

详情见LTspice K

K. Mutual Inductance

Symbol Names: None, this is placed as text on the schematic.

Syntax: Kxxx L1 L2 [L3 ...] <coefficient>

L1 and L2 are the names of inductors in the circuit. The mutual coupling coefficient must be in the range of -1 to 1.

The line

K1 L1 L2 L3 L4 1.

is synonymous with the six lines

K1 L1 L2 1.
K2 L2 L3 1.
K3 L3 L4 1.
K4 L1 L3 1.
K5 L2 L4 1.
K6 L1 L4 1.

It is recommended to start a design with a mutual coupling coefficient equal to 1. This will eliminate leakage inductance that can ring at extremely high frequencies and slow the simulation, if damping is not supplied.

我们此时根据线的顺序设定同名端。

最后我们在将此图纸转换成我们容易看懂的图纸

1.8uH为漏感,700uH为原边电感,112uH为次边电感。

在LTspice里面可以直接改 耦合系数,入K1 L1 L2 0.98 那耦合系数就是98%剩下的就是漏感。但似乎直接加个漏感更为直观。

搜了下变压器图纸似乎和仿真模型对不上,但是不重要。意思到了就可~

今天就聊到这,拜拜~

网友A:
LTspice仿真变压器都可以这样整么

变压器代码的和变压器参数怎么样对照

网友:
引用 网友A:
LTspice仿真变压器都可以这样整么 变压器代码的和变压器参数怎么样对照

1.可以这么整

2.只能添加漏感和线圈之间的电容,其他东西搞不了,简单的一搞的话,直接K1 L1 L2 1

代表 L1和L2耦合系数为1

网友:
引用 网友A:
LTspice仿真变压器都可以这样整么 变压器代码的和变压器参数怎么样对照

变压器厂商有时候回提供spice代码,可以带入仿真

网友B:
楼主能不能出个完整的初级入门版的LTspice变压器仿真教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不能出个完整的初级入门版的LTspice变压器仿真教程呀

看精华贴,里面有我写的很多教程

网友C:
不错,不错!可以学到好多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可以学到好多哦

可以看精华贴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1161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