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怎么把电子锁的密码长度由6位数改成16位的啊

楼主:
各位大神,小白在此向你们跪求了!我想把这个红外遥控的电子密码锁的密码长度从原来的6位改成16位的,却没有成功。原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包含头文件
#define LCM_Data  P0          //宏定义P0口为LCM_Data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时间计算
#define Imax 14000    //此处为晶振为11.0592时的取值,
#define Imin 8000    //如用其它频率的晶振时,
#define Inum1 1450    //要改变相应的取值。
#define Inum2 700
#define Inum3 3000

sbit lcd1602_rs=P2^5;
sbit lcd1602_rw=P2^6;
sbit lcd1602_en=P2^7;       //定义液晶的控制引脚

sbit Scl=P3^4;            //24C02串行时钟
sbit Sda=P3^5;            //24C02串行数据

sbit ALAM = P2^1;        //报警
sbit KEY = P3^6;        //开锁

bit  pass=0;            //密码正确标志
bit  ReInputEn=0;        //重置输入充许标志
bit  s3_keydown=0;        //3秒按键标志位
bit  key_disable=0;        //锁定键盘标志

unsigned char countt0,second;    //t0中断计数器,秒计数器

//解码变量
unsigned char Im[4]={0x00,0x00,0x00,0x00};

//全局变量
uchar f;
unsigned long m,Tc;
unsigned char IrOK;

unsigned char code a[]={0xFE,0xFD,0xFB,0xF7};         //控盘扫描控制表

unsigned char code start_line[]    = {"password:       "};//输入密码界面
unsigned char code name[]          = {"===Coded Lock==="};//显示名称
unsigned char code Error[]       = {"      error     "};//输入错误
unsigned char code LockOpen[]    = {"      open      "};//OPEN开锁显示
unsigned char code SetNew[]     = {"SetNewWordEnable"};//设置新密码界面
unsigned char code Input[]       = {"input:          "};//INPUT输入密码界面
unsigned char code ResetOK[]     = {"ResetPasswordOK "};//重置密码成功
unsigned char code initword[]    = {"Init password..."};//初始化中
unsigned char code Er_try[]        = {"error,try again!"};//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unsigned char code again[]        = {"input again     "};//再输入一次

unsigned char InputData[6];                                                                //输入密码暂存区
unsigned char CurrentPassword[6]={0,0,0,0,0,0};                                                         //存储密码数组
unsigned char TempPassword[6];
unsigned char N=0;                //密码输入位数记数
unsigned char ErrorCont;            //错误次数计数
unsigned char CorrectCont;            //正确输入计数
unsigned char ReInputCont;             //重新输入计数
unsigned char code initpassword[6]={0,0,0,0,0,0}; //输入管理员密码后的初始开锁密码

//=====================5ms延时==============================
void Delay5Ms()
{
    unsigned int TempCyc = 5552;
    while(TempCyc--);
}

//===================400ms延时==============================
void Delay400Ms()
{
 unsigned char TempCycA = 5;
 unsigned int TempCycB;
 while(TempCycA--)
 {
  TempCycB=7269;
  while(TempCycB--);
 }
}

//=============================================================================================
//================================24C02========================================================
//=============================================================================================

void mDelay(uint t) //延时

    uchar i;
       while(t--)
       {
           for(i=0;i<125;i++)
           {;}
       }
}

void Nop()          //空操作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起始条件*/

void Start(void)
{
     Sda=1;
     Scl=1;
     Nop();
     Sda=0;
     Nop();
}

 /*停止条件*/
void Stop(void)
{
     Sda=0;
     Scl=1;
     Nop();
     Sda=1;
     Nop();
}

/*应答位*/
void Ack(void)
{
    Sda=0;
    Nop();
    Scl=1;
    Nop();
    Scl=0;
}

/*反向应答位*/
void NoAck(void)
{
     Sda=1;
     Nop();
     Scl=1;
     Nop();
     Scl=0;
}

 /*发送数据子程序,Data为要求发送的数据*/
void Send(uchar Data)
{
       uchar BitCounter=8;
       uchar temp;
       do
       {
           temp=Data;
           Scl=0;
           Nop();
           if((temp&0x80)==0x80)
           Sda=1;
           else
           Sda=0;
           Scl=1;
           temp=Data<<1;
           Data=temp;
           BitCounter--;
       }
       while(BitCounter);
       Scl=0;
}

/*读一字节的数据,并返回该字节值*/
uchar Read()
{
    uchar temp=0;
    uchar temp1=0;
    uchar BitCounter=8;
    Sda=1;
    do{
    Scl=0;
    Nop();
    Scl=1;
    Nop();
    if(Sda)
    temp=temp|0x01;
    else
    temp=temp&0xfe;
    if(BitCounter-1)
    {
    temp1=temp<<1;
    temp=temp1;
    }
    BitCounter--;
    }
    while(BitCounter);
    return(temp);
    }

void WrToROM(uchar Data[],uchar Address,uchar Num)
{
  uchar i;
  uchar *PData;
  PData=Data;
  for(i=0;i<Num;i++)
  {
  Start();
  Send(0xa0);
  Ack();
  Send(Address+i);
  Ack();
  Send(*(PData+i));
  Ack();
  Stop();
  mDelay(20);
  }
}

void RdFromROM(uchar Data[],uchar Address,uchar Num)
{
  uchar i;
  uchar *PData;
  PData=Data;
  for(i=0;i<Num;i++)
  {
  Start();
  Send(0xa0);
  Ack();
  Send(Address+i);
  Ack();
  Start();
  Send(0xa1);
  Ack();
  *(PData+i)=Read();
  Scl=0;
  NoAck();
  Stop();
  }
}

//==================================================================================================
//=======================================LCD1602====================================================
//==================================================================================================

#define yi 0x80 //LCD第一行的初始位置,因为LCD1602字符地址首位D7恒定为1(100000000=80)
#define er 0x80+0x40 //LCD第二行初始位置(因为第二行第一个字符位置地址是0x40)

//----------------延时函数,后面经常调用----------------------
void delay(uint xms)//延时函数,有参函数
{
    uint x,y;
    for(x=xms;x>0;x--)
     for(y=110;y>0;y--);
}

//--------------------------写指令---------------------------
void write_1602com(uchar com)//****液晶写入指令函数****
{
    lcd1602_rs=0;//数据/指令选择置为指令
    lcd1602_rw=0; //读写选择置为写
    P0=com;//送入数据
    delay(1);
    lcd1602_en=1;//拉高使能端,为制造有效的下降沿做准备
    delay(1);
    lcd1602_en=0;//en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

//-------------------------写数据-----------------------------
void write_1602dat(uchar dat)//***液晶写入数据函数****
{
    lcd1602_rs=1;//数据/指令选择置为数据
    lcd1602_rw=0; //读写选择置为写
    P0=dat;//送入数据
    delay(1);
    lcd1602_en=1; //en置高电平,为制造下降沿做准备
    delay(1);
    lcd1602_en=0; //en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

//-------------------------初始化-------------------------
void lcd_init()
{
    write_1602com(0x38);//设置液晶工作模式,意思:16*2行显示,5*7点阵,8位数据
    write_1602com(0x0c);//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1602com(0x06);//整屏不移动,光标自动右移
    write_1602com(0x01);//清显示
}
//========================================================================================
//=========================================================================================

//==============将按键值编码为数值=========================
unsigned char coding(unsigned char m1,unsigned char hh)
{
    unsigned char k;
    if(IrOK==1)
    {
        IrOK=0;
        switch(m1)
        {
            case (0x0c): k=1;break;
            case (0x18): k=2;break;
            case (0x5e): k=3;break;
//            case (0xff): k='A';break;     //
            case (0x08): k=4;break;
            case (0x1c): k=5;break;
            case (0x5a): k=6;break;
//            case (0x82): k='B';break;       //
            case (0x42): k=7;break;
            case (0x52): k=8;break;
            case (0x4a): k=9;break;
//            case (0x84): k='C';break;    //
            case (0x43): k='*';break;      //撤销
            case (0x16): k=0;break;
            case (0x15): k='#';break;       //确认键
            case (0x0d): k='D';break;       //重设密码
            case (0x45): k='A';break;     //
            case (0x47): k='A';break;     //
            case (0x44): k='C';break;     //删除按键
            case (0x40): k='A';break;     //
            case (0x07): k='A';break;     //
            case (0x09): k='A';break;     //
            case (0x19): k='A';break;     //
//            default:;
        }
    }
    else
    {
        switch(hh)
        {
            case (0x11): k=1;break;
            case (0x21): k=2;break;
            case (0x41): k=3;break;
            case (0x81): k='A';break;
            case (0x12): k=4;break;
            case (0x22): k=5;break;
            case (0x42): k=6;break;
            case (0x82): k='B';break;
            case (0x14): k=7;break;
            case (0x24): k=8;break;
            case (0x44): k=9;break;
            case (0x84): k='C';break;    //删除按键
            case (0x18): k='*';break;
            case (0x28): k=0;break;
            case (0x48): k='#';break;
            case (0x88): k='D';break;
//            default:;
        }
    }
    return(k);
}

//=====================按键检测并返回按键值===============================
unsigned char keynum()
{
     unsigned char row,col,i;
     P1=0xf0;
     if((P1&0xf0)!=0xf0)
     {
           Delay5Ms();
        Delay5Ms();
           if((P1&0xf0)!=0xf0)
        {
            row=P1^0xf0;          //确定行线
            i=0;
            P1=a;              //精确定位
            while(i<4)
            {
                 if((P1&0xf0)!=0xf0)
                  {
                       col=~(P1&0xff);      //确定列线
                       break;            //已定位后提前退出
                  }
                else
                  {
                       i++;
                       P1=a;
                  }
            }
        }
        else
        {
            return 0;
        }

        while((P1&0xf0)!=0xf0);

        return (row|col);             //行线与列线组合后返回
     }
     else return 0;                     //无键按下时返回0
}

//=======================一声提示音,表示有效输入========================
void OneAlam()
{
    ALAM=0;
    Delay5Ms();
    ALAM=1;
}

//========================二声提示音,表示操作成功========================
void TwoAlam()
{
    ALAM=0;
    Delay5Ms();
    ALAM=1;
    Delay5Ms();
    ALAM=0;
    Delay5Ms();
    ALAM=1;
}

//========================三声提示音,表示错误========================
void ThreeAlam()
{
    ALAM=0;
    Delay5Ms();
    ALAM=1;
    Delay5Ms();
    ALAM=0;
    Delay5Ms();
    ALAM=1;
    Delay5Ms();
    ALAM=0;
    Delay5Ms();
    ALAM=1;

}

//=======================显示提示输入=========================
void DisplayChar()
{
    unsigned char i;
    if(pass==1)
    {
        //DisplayListChar(0,1,LockOpen);
        write_1602com(er);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LockOpen);
        }
    }
    else
    {
        if(N==0)
        {
            //DisplayListChar(0,1,Error);
            write_1602com(er);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Error);
            }
        }
        else
        {
            //DisplayListChar(0,1,start_line);
            write_1602com(er);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start_line);
            }
        }
    }
}

//========================重置密码==================================================
//==================================================================================
void ResetPasswor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j;
    if(pass==0)
    {
        pass=0;
        DisplayChar();
        ThreeAlam();
    }
    else
    {
        if(ReInputEn==1)
        {
            if(N==6)
            {
                ReInputCont++;
                if(ReInputCont==2)
                {
                    for(i=0;i<6;)
                    {
                        if(TempPassword==InputData)    //将两次输入的新密码作对比
                            i++;
                        else
                        {
                            //DisplayListChar(0,1,Error);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Error[j]);
                            }
                            ThreeAlam();            //错误提示
                            pass=0;
                            ReInputEn=0;            //关闭重置功能,
                            ReInputCont=0;
                            DisplayChar();
                            break;
                        }
                    }
                    if(i==6)
                    {
                        //DisplayListChar(0,1,ResetOK);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ResetOK[j]);
                        }

                        TwoAlam();                //操作成功提示
                         WrToROM(TempPassword,0,6);        //将新密码写入24C02存储
                        ReInputEn=0;
                    }
                    ReInputCont=0;
                    CorrectCont=0;
                }
                else
                {
                    OneAlam();
                    //DisplayListChar(0, 1, again);         //显示再次输入一次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again[j]);
                    }
                    for(i=0;i<6;i++)
                    {
                        TempPassword=InputData;        //将第一次输入的数据暂存起来
                    }
                }

            N=0;                        //输入数据位数计数器清零
           }
        }
    }

}

//=======================输入密码错误超过三过,报警并锁死键盘======================
void Alam_KeyUnable()
{
    P1=0x00;
    {
        ALAM=~ALAM;
        Delay5Ms();
    }
}

//=======================取消所有操作============================================
void Cancel()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j;
    //DisplayListChar(0, 1, start_line);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start_line[j]);
    }
    TwoAlam();                //提示音
    for(i=0;i<6;i++)
    {
        InputData=0;
    }
    KEY=1;                    //关闭锁
    ALAM=1;                    //报警关
    pass=0;                    //密码正确标志清零
    ReInputEn=0;            //重置输入充许标志清零
//    ErrorCont=0;            //密码错误输入次数清零
    CorrectCont=0;            //密码正确输入次数清零
    ReInputCont=0;            //重置密码输入次数清零
    s3_keydown=0;
    key_disable=0;
    N=0;                    //输入位数计数器清零
}

//==========================确认键,并通过相应标志位执行相应功能===============================
void Ensure()
{
    unsigned char i,j;
    RdFromROM(CurrentPassword,0,6);                     //从24C02里读出存储密码
    if(N==6)
    {
        if(ReInputEn==0)                            //重置密码功能未开启
        {
            for(i=0;i<6;)
               {
                if(CurrentPassword==InputData)
                {
                    i++;
                }
                else
                {
                    i=7;
                    ErrorCont++;
                    if(ErrorCont>=3&&KEY==1)            //错误输入计数达三次时,报警并锁定键盘
                    {
                        write_1602com(er);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Error);
                        }
                        Alam_KeyUnable();
                        TR0=1;                //开启定时
                        key_disable=1;            //锁定键盘
                        pass=0;
                        break;
                    }
                }
            }

            if(i==6)
            {
                if((InputData[0]==1)&&(InputData[1]==3)&&(InputData[2]==1)&&(InputData[3]==4)&&(InputData[4]==2)&&(InputData[5]==0))
                   {
                    WrToROM(initpassword,0,6);                 //强制将初始密码写入24C02存储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initword[j]);
                    }
                    TwoAlam();
                    Delay400Ms();
                    TwoAlam();
                    N=0;
                }
                else
                {
                    CorrectCont++;
                    if(CorrectCont==1)                //正确输入计数,当只有一次正确输入时,开锁,
                    {
                        //DisplayListChar(0,1,LockOpen);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LockOpen[j]);
                        }
                        TwoAlam();            //操作成功提示音
                        ErrorCont=0;
                        KEY=0;                                            //开锁
                        pass=1;                                            //置正确标志位
                        TR0=1;                                            //开启定时
                        for(j=0;j<6;j++)                                //将输入清除
                        {
                            InputData=0;
                        }
                    }
                    else                                                //当两次正确输入时,开启重置密码功能
                    {
                        //DisplayListChar(0,1,SetNew);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SetNew[j]);
                        }
                        TwoAlam();                                        //操作成功提示
                        ReInputEn=1;                                    //允许重置密码输入
                        CorrectCont=0;                                    //正确计数器清零
                    }
                }

              }

            else            //=========================当第一次使用或忘记密码时可以用131420对其密码初始化============
            {
                if((InputData[0]==1)&&(InputData[1]==3)&&(InputData[2]==1)&&(InputData[3]==4)&&(InputData[4]==2)&&(InputData[5]==0))
                   {
                    WrToROM(initpassword,0,6);                 //强制将初始密码写入24C02存储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initword[j]);
                    }
                    TwoAlam();
                    Delay400Ms();
                    TwoAlam();
                    N=0;
                }
                else
                {
                    //DisplayListChar(0,1,Error);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Error[j]);
                    }
                     ThreeAlam();                                        //错误提示音
                    pass=0;
                }
            }
        }

        else                                            //当已经开启重置密码功能时,而按下开锁键,
        {
            //DisplayListChar(0,1,Er_try);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Er_try[j]);
            }
            ThreeAlam();
        }
    }

    else
    {
        //DisplayListChar(0,1,Error);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Error[j]);
        }

         ThreeAlam();                                        //错误提示音
        pass=0;
    }

    N=0;                                                    //将输入数据计数器清零,为下一次输入作准备
}

//==============================主函数===============================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KEY,NUM;
    unsigned char i,j;
     P1=0xFF;
    EA=1;
    TMOD=0x11;
    IT1=1;//下降沿有效
    EX1=1;//外部中断1开

    TH0=0;//T0赋初值
    TL0=0;
    TR0=0;//t0开始计时
     TL1=0xB0;
     TH1=0x3C;
     ET1=1;
     TR1=0;
     Delay400Ms();     //启动等待,等LCM讲入工作状态
     lcd_init();     //LCD初始化
    write_1602com(yi);//日历显示固定符号从第一行第0个位置之后开始显示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name);//向液晶屏写日历显示的固定符号部分
    }
    write_1602com(er);//时间显示固定符号写入位置,从第2个位置后开始显示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start_line);//写显示时间固定符号,两个冒号
    }
    write_1602com(er+9);    //设置光标位置
    write_1602com(0x0f);    //设置光标为闪烁
     Delay5Ms(); //延时片刻(可不要)

     N=0;                                                        //初始化数据输入位数
     while(1)
     {
        if(key_disable==1)
            Alam_KeyUnable();
        else
            ALAM=1;                                //关报警

        KEY=keynum();
        if(KEY!=0||IrOK==1)
        {
            if(key_disable==1)
            {
                second=0;
            }
            else
            {
                NUM=coding(Im[2],KEY);
                {
                    switch(NUM)
                    {
                        case ('A'):     ;                     break;
                        case ('B'):        ;                     break;
                        case ('C'):
                                    write_1602com(yi);//日历显示固定符号从第一行第0个位置之后开始显示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name);//向液晶屏写开机画面
                                    }
                                    if(N>=1) N--;    OneAlam();                                //按键提示音
                                    for(j=N;j<16;j++)
                                    {
                                        write_1602com(er+6+j);
                                        write_1602dat(' ');
                                    }
                                    for(j=0;j<N;j++)
                                    {
                                        write_1602com(er+6+j);                //显示位数随输入增加而增加
                                        write_1602dat('*');                    //但不显示实际数字,用*代替
                                    }
                                    InputData[N]=N+4;
                                    break;
                        case ('D'): ResetPassword();        break;      //重新设置密码
                        case ('*'): Cancel();                break;      //取消当前输入
                        case ('#'): Ensure();                 break;       //确认键,
                        default:
                        {
                            if(N<6)                                       //当输入的密码少于6位时,接受输入并保存,大于6位时则无效。
                            {
                                write_1602com(er);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Input);
                                }
                                OneAlam();                                //按键提示音
                                //DisplayOneChar(6+N,1,'*');
                                 for(j=0;j<=N;j++)
                                {
                                    write_1602com(er+6+j);
                                    write_1602dat('*');
                                }
                                InputData[N]=NUM;
                                N++;
                            }
                            else                                        //输入数据位数大于6后,忽略输入
                            {
                                N=6;
                                 break;
                            }
                        }
                    }
                }
            }
         }
    }
}

//*********************************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ime1_int() interrupt 3
{
     TL1=0xB0;
     TH1=0x3C;
     countt0++;
      if(countt0==20)
       {
        countt0=0;
        second++;
        if(pass==1)
        {
            if(second==1)
            {
                TR1=0;                //关定时器
                TL1=0xB0;
                 TH1=0x3C;
                second=0;
            }
        }
        else
        {
            if(second==3)
            {
                TR1=0;
                second=0;
                key_disable=0;
                s3_keydown=0;
                TL1=0xB0;
                TH1=0x3C;
            }
            else
                TR1=1;
        }

       }
}
//外部中断解码程序_外部中断0
void intersvr1() interrupt 2 using 1
{
    TR0=1;
    Tc=TH0*256+TL0;//提取中断时间间隔时长
    TH0=0;
    TL0=0;         //定时中断重新置零
    if((Tc>Imin)&&(Tc<Imax))
    {
        m=0;
        f=1;
        return;
     }       //找到启始码
     if(f==1)
    {
        if(Tc>Inum1&&Tc<Inum3)
        {
            Im[m/8]=Im[m/8]>>1|0x80; m++;
        }
        if(Tc>Inum2&&Tc<Inum1)
        {
            Im[m/8]=Im[m/8]>>1; m++; //取码
        }
        if(m==32)
        {
            m=0;
            f=0;
            if(Im[2]==~Im[3])
            {
                IrOK=1;
                TR0=0;
            }
            else IrOK=0;   //取码完成后判断读码是否正确
        }      //准备读下一码
    }
}

网友:
在程序方面无外乎就是输入密码的限制,存储密码的限制,还有就是比较函数里面是否有限制

网友A:
前段密码的存储数组都是6位的,不知道你修改到了哪一步了

网友:
看懂代码就好修改了,而且你这个代码注释不算很少,多读一读代码,这样对答辩也有好处!

网友:
这个我是在某宝上买的电子密码锁,我叫店家把密码改成10位以上的,店家发给我密码锁的程序,叫我自己研究修改,可我不会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段密码的存储数组都是6位的,不知道你修改到了哪一步了

我把密码改成可以输入16位的数,但修改密码超过了6位就无效,动重置密码部分的代码,连按键都乱了

网友:
建议先读懂代码~可能需要改好几处,例如密码存储的地址空间,前端显示明文转暗文,密码校验判断逻辑,密码重置逻辑

网友:
把设置六位密码的代码看懂  然后再改10位密码的代码吧

网友:
这个密码锁的程序还 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连续输入错误密码多次,也不锁死,仍然可以输入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把密码改成可以输入16位的数,但修改密码超过了6位就无效,动重置密码部分的代码,连按键都乱了

你不能只看输入密码改成16位,例如你输入密码需要有一个程序判断,密码输入完按确定会进行一个密码比对,和存储的密码进行对比,这里还会有一个密码比对的程序,不完全一直就会提示错误,我说的也只是一个流程,具体的情况你应该深入到代码中去,读懂他的整个逻辑流程,如果只是改一个输入密码就行那也未必太简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