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LDO能并联吗?

楼主:
如图的两个LDO是并联吗?这样连接是什么作用

老师们请解读一下这个两个LT1764A的连接方式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两个LT1764A的连接方式是什么意思』

这两个LT1764A并联输出,是为了输出电流让两个芯片分担。

下面LT1366运放,目的是让两个LT1764A中电流相等。其方法是将R1和R2上的电压降输入LT1366,只有R1和R2上电压降相等时LT1366才处于线性放大状态。

网友A:
是并联,以下面的LDO为主,通过采样电阻R1、R2上的电流差导致的电压差来均流。

网友B:
上面那个1764是固定3.3V输出的,下面的则为可调型号,受运放控制使其输出与上面的固定电压LDO输出严格相同,从而实现均流。

所有器件都存在制造离散性,即3.3V输出的LDO并非严格等于3.3V,总有些许误差,且不同器件的误差还不同。简单直接并联的话会导致两片LDO输出的电流并不相同,极限时甚至可能只有其中一片在工作,显然这样无法完美的扩流,就像两个人合力挑担子却出力不同的情况。完美的并联扩流要求两片LDO的输出必须足够接近,即实现均流,所以采用一片可调的型号与固定输出的型号并联。然后通过R1和R2的电流采样,一旦二者的压降不同(意味着流经的电流不同),运放即通过对可调的那片LDO施加偏置电压来改变其输出,直至R1和R2的压降相同即两片LDO的输出电流相同,从而实现完美均流,担子一人挑一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并联,以下面的LDO为主,通过采样电阻R1、R2上的电流差导致的电压差来均流。

两个LDO平时使用时能不能直接并联在一起用

比如将两个芯片电路,前端直连,后端直连—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那个1764是固定3.3V输出的,下面的则为可调型号,受运放控制使其输出与上面的固定电压LDO输出严格相同 ...

两个LDO平时使用时能不能直接并联在一起用

比如将两个芯片电路,前端直连,后端直连—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LDO平时使用时能不能直接并联在一起用 比如将两个芯片电路,前端直连,后端直连—起呢

前帖不是已经解释了么?看明白说了些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LDO平时使用时能不能直接并联在一起用 比如将两个芯片电路,前端直连,后端直连—起呢

还是拿挑担子来想想。

假如两个人都是100斤的力气,现在要合力挑200斤的担子,怎么挑?180斤呢?120斤呢?

想明白就该知道何时可以直接并联,何时必须采取均流措施。

网友:
当然,电源的并联在实际上的情况比挑担子要更复杂一些,还涉及到其它问题,要考虑的因素会多些。

网友:
为什么大家都说是均流呢?我看来只是使两个芯片的压降相等,这就像两个阻值不同的电阻并联一样,电流可以不相同但是电压是相同的,这样两个器件电压相同从而实现分流的目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上面那个1764是固定3.3V输出的,下面的则为可调型号,受运放控制使其输出与上面的固定电压LDO输出严格相同 ...

所以一个当一个器件性能不够,还可以采用两个器件并联来提高性能?
还从来没用过。

网友:
我记得有一个帖子说二极管是否可以并联的问题,在早期的半导体工艺很难做到二极管的参数一致,因为各管子的压降不同所以就无法做到并联后电压一致,从而导致其中的管子过流而损坏器件,现在的工艺较过去要高,管子的参数十分的接近,所以就可以并联了。原理一样只要是并联后压降相同就可以并联。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以一个当一个器件性能不够,还可以采用两个器件并联来提高性能? 还从来没用过。

不是性能不够,是参数不满足,性能和参数是两码事。

网友E:
好像某些时候高负载下会强者恒强,弱者恒弱,反而不均流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好像某些时候高负载下会强者恒强,弱者恒弱,反而不均流了

如果用两个参数一样的LDO呢?

网友:
这个电路有点意思,让两个LDO的工作电流相等,达到均流的效果,实在是妙啊

网友:
两个LT1764A并联输出,是为了输出电流让两个芯片分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用两个参数一样的LDO呢?

公差在使用到后期尤为显著,坛子里有个老师傅似乎试过,还请老法师指点一二啊

网友:
这个分流电路设计得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