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成熟的国产大功率降压型DCDC ?

楼主:
之前都是用的进口料,公司要国产化了,但是看了下发现符合要求的国产DCDC并不多,规格需求如下:

类型:Buck型DC-DC转换器

额定Vin : 支持最大24V以上 ;

额定Iout :10A以上 ;

Vout:可调

Fsw:可调

带Powergood状态输出;带基本的过压过流过温保护。

有没有哪位大佬用过的,帮忙推荐下,谢谢了!

网友A:
10A的电流我感觉有点大了,你前面用的什么料,你看看有没有和它兼容的,我感觉这个可能需要电源模块了。芯片可能不能满足需要,建议使用MOS分离元件的方案。

网友:
推荐你买个模块看看里面什么方案

网友B:
其实也不要克意分清楚国产跟进口,性价比符合最好。当然最好不要弄米国的产源地,要不哪天被限购。但是如果你公司被限它看上了,那你就是跟华为齐平了。

网友:
如果真被米国看上了,你只要出一个标书,一万个公司来找你,所以不必克意国产进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A的电流我感觉有点大了,你前面用的什么料,你看看有没有和它兼容的,我感觉这个可能需要电源模块了。芯 ...

进口的还是挺多的,国货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别说兼容了,参数相当的也很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也不要克意分清楚国产跟进口,性价比符合最好。当然最好不要弄米国的产源地,要不哪天被限购。但是如果 ...

不是公司大小,主要是行业属性原因,你懂的,有些东西是要必须国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A的电流我感觉有点大了,你前面用的什么料,你看看有没有和它兼容的,我感觉这个可能需要电源模块了。芯 ...

因PCB局限性,对封装大小有限制,所以用模块不现实。

网友:
DCDC国产确实不多,主要是哪怕前两年芯片紧张的时候,DCDC芯片的供货周期和价格波动并不大

网友:
芯生美的CSM3100SK可以满足100V耐压,10A输出电流,输出电压可调。但是FSW不可调,不带Powergood状态输出。其他保护功能是有的。加我VX,我可以发资料和寄DEMO给你测测。

网友:
胡说八道,国产EG1163S就很好

网友:
铁子,试一试免代码的移相全桥芯片或LLC电源芯片呗,你这要求很轻松就可以实现。现在市面上已经有了不需要编程写代码就能实现电源控制的电源芯片,而且应用都很成熟了。你可以搜一下,一般都是图形化界面,菜单点选,还可以线上调整参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