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HDMI这些电阻是做阻抗匹配还是扛静电用的?

楼主:
 如图,图中是CPU端的HDMI信号

我的问题:

1.这些电阻是什么作用?

说法1:阻抗匹配             说法2:扛静电

2.这些电阻在PCB设计中应该靠近CPU端还是接口端

我的想法:

1.对于问题1,本人倾向抗静电这个说法。

原因是2.2R电阻对阻抗影响很微弱,

常用的阻抗匹配电阻一般是22R,或者33R。

而2.2R扛静电这种说法在其他信号比如USB信号线上有接触过。

2.对于问题2,假设这些电阻真是扛静电,

那么靠近接口应该更合适吧,

但是原理图上偏偏画在了CPU端,

所以这和我的看法不太一致。

所以关于这两个问题,有没有准确说法呢?请清楚这方面的大佬不吝赐教!

1.这些电阻是什么作用?

2.这些电阻在PCB设计中应该靠近CPU端还是接口端。

网友:
我猜是终端电阻

网友:
一般都是用来做阻抗匹配的

至于放在那边,基本取决于layout的方便程度

也可以看看芯片设计参考资料怎么说

网友:
这个CPU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个人观点是抗静电作用,在做EMC测试的时候打静电遇到过高速传输线上加电阻和不加电阻有明显的区别,至于是2.2还是22,其实问题不大

网友:
抗静电,靠近CPU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的资料,路过学习一下,很有用处,哈哈哈!!!

网友:
应该是是用来做阻抗匹配的吧, 至于放在那边,我觉得是CPU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