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224K-EVT评测+板子回来了,一次成功,离SMT加热平台又近一步

楼主:
板子已经回来了,焊接完了也调试了,录制了小视频给大家看下。

电流基本上是最大了,我设置的是20V输出,3.3A电流,基本就是我65W氮化镓充电器最高输出了。

WeChat_20220902203820

网友A:
65W就可以用来焊接SMT元件吗,是不是还需要热风枪之类的设备才可以呀

网友B:
电热盘是用什么做的?看起来差不多了,恭喜恭喜!

网友:
恭喜一次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65W就可以用来焊接SMT元件吗,是不是还需要热风枪之类的设备才可以呀

不需要了,加热温度很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热盘是用什么做的?看起来差不多了,恭喜恭喜!

立创开源的有,就是绕线在铝基盘上

网友C:
这种SMT的加热板是什么型号的?求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SMT的加热板是什么型号的?求推荐

https://oshwhub.com/18511895537/zhi-liu-di-ya-jia-re-tai-v1

看下这种的,开源的,还能免费打样,补要钱,下铝基板就行了,类似的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