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OneNET平台向设备下发Observer消息和Discover消息 有什么用?

楼主:
邀请:@maychang   @huo_hu   @vincentc543   @lugl4313820   参与回复

看到以下资料

平台订阅&发现设备资源

终端设备登录平台成功后,OneNET平台会向设备下发Observer消息和Discover消息。终端设备收到这两条消息后,基础通信套件会自动处理,无需用户另行处理。

请教一下,OneNET平台向设备下发Observer消息和Discover消息 有什么用?

网友:
观察者模式

当对象间存在一对多关系时,则使用观察者模式(Observer Pattern)。比如,当一个对象被修改时,则会自动通知依赖它的对象。观察者模式属于行为型模式。

介绍

意图:定义对象间的一种一对多的依赖关系,当一个对象的状态发生改变时,所有依赖于它的对象都得到通知并被自动更新。

主要解决:一个对象状态改变给其他对象通知的问题,而且要考虑到易用和低耦合,保证高度的协作。

何时使用:一个对象(目标对象)的状态发生改变,所有的依赖对象(观察者对象)都将得到通知,进行广播通知。

如何解决:使用面向对象技术,可以将这种依赖关系弱化。

关键代码:在抽象类里有一个 ArrayList 存放观察者们。

应用实例: 1、拍卖的时候,拍卖师观察最高标价,然后通知给其他竞价者竞价。 2、西游记里面悟空请求菩萨降服红孩儿,菩萨洒了一地水招来一个老乌龟,这个乌龟就是观察者,他观察菩萨洒水这个动作。

优点: 1、观察者和被观察者是抽象耦合的。 2、建立一套触发机制。

缺点: 1、如果一个被观察者对象有很多的直接和间接的观察者的话,将所有的观察者都通知到会花费很多时间。 2、如果在观察者和观察目标之间有循环依赖的话,观察目标会触发它们之间进行循环调用,可能导致系统崩溃。 3、观察者模式没有相应的机制让观察者知道所观察的目标对象是怎么发生变化的,而仅仅只是知道观察目标发生了变化。

使用场景:

  • 一个抽象模型有两个方面,其中一个方面依赖于另一个方面。将这些方面封装在独立的对象中使它们可以各自独立地改变和复用。
  • 一个对象的改变将导致其他一个或多个对象也发生改变,而不知道具体有多少对象将发生改变,可以降低对象之间的耦合度。
  • 一个对象必须通知其他对象,而并不知道这些对象是谁。
  • 需要在系统中创建一个触发链,A对象的行为将影响B对象,B对象的行为将影响C对象……,可以使用观察者模式创建一种链式触发机制。

网友:
1、OneNET平台创建用户账号、创建产品、添加虚拟设备。

  2、串口发送AT指令配置NB模组(具体数据见第5章节操作示例)
    2.2 AT+MIPLCREATE 创建基础通信套件
    2.3 AT+MIPLADDOBJ 添加Object
    2.4 AT+MIPLOPEN 注册设备
    2.4 AT+MIPLOBSERVERSP 回复Observe消息
    2.5 AT+MIPLDISCOVERRSP 回复Discover消息
    2.6 增加模组自动回复observe和discover消息(详情见5.6章节,两者兼容,同时只能使用其一)

  3、OneNET模组读、写、执行操作
    3.1平台下发读、写、执行操作指令,需要回复相应的AT指令(详细流程和数据看前面第4、5章节)
    3.2先需要平台Observe资源,然后才能实现对应的资源信息上报

  NOTE:以上步骤完成之后就已经连接上平台,可以实现上报数据、下发命令等操作操作。

网友A:
感谢楼主的提问,让我也学习了一下这两个消息。总的来说,与服务连接成功后,他的SDK会自动处理这两个消息。当然你也可以手动来处理这两条消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的提问,让我也学习了一下这两个消息。总的来说,与服务连接成功后,他的SDK会自动处理这两个消息 ...

非常感谢您的答复。

学了学MQTT,但是 只搞明白了  客户端进行 订阅主题和发布消息,搞不懂  这MQTT服务器 进行  观察 和 DISCOVER的作用是什么,有什么用?您再讲得更详细一些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您的答复。   学了学MQTT,但是 只搞明白了  客户端进行 订阅主题和发布消息, ...

先应用起来吧,有些东西用多了以后就知道了。要弄清原理,除非你是专业做这方面研究的,现实中,能用起来就行。比如你学会开车,能开好车就可以了,至于轮子怎么造,发动机工作原理,汽车ECU与其设备如何通信等等,不必每个东西都弄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应用起来吧,有些东西用多了以后就知道了。要弄清原理,除非你是专业做这方面研究的,现实中,能用起来 ...

非常感谢。我很赞同您的观点。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