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给分析下这个电路的功能和原理

楼主:
如图,没搞明白

网友:
1.D2是防反接,当输入电压方向不对,则不能输入

2.D3是zenner提供一个参考电压,Q1给这个电压输出提供电流

网友A:
最简单的线性稳压电路。

D3是稳压二极管,提供一个基准电压。Q1是发射极输出,发射极电位比基准电压低两个PN结压降,输出电压随负载的变化很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线性稳压电路。 D3是稳压二极管,提供一个基准电压。Q1是发射极输出,发射极电位比基准电压低两 ...

请教大佬,R1是为D3限流用的是吗,D1的作用是在电压高时泄放电压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大佬,R1是为D3限流用的是吗,D1的作用是在电压高时泄放电压的吗

『R1是为D3限流用的是吗』

是的。R1D3构成一个最简单的并联稳压电路。所谓 “并联”,是指稳压器件与负载并联,这里的负载,就是Q1基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1是为D3限流用的是吗』 是的。R1D3构成一个最简单的并联稳压电路。所谓 “并联”,是指 ...

D1的作用是什么?是不是在电源电压较低时泄放稳压电容电压的,用来保护Q1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大佬,R1是为D3限流用的是吗,D1的作用是在电压高时泄放电压的吗

『D1的作用是在电压高时泄放电压的吗』

D1的作用,说起来稍复杂。注意C3电容量远比C13加E1加C7为小。那么假定没有D1,在没有D2(短路)情况下,电路下电(J1处电源消失)时C3两端电压下降可能比E1两端电压下降快得多。这样就会使Q1发射结承受反向电压(发射极为正基极为负),而三极管发射结能够承受的反向电压很低,只有几伏特,这样可能会损坏三极管。加入D1后,发射结承受的反向电压不会超过D1正向导通电压,这就保护了三极管。

但是,电路中已经有了D2,C3两端电压下降只可能是因为Q1的集电极电流(没有D2时可能是由于J1处其它设备消耗电流),C3电压下降到与E1两端电压相等时Q1没有基极电流,也就没有集电极电流,不会发生C3两端电压远低于E1两端电压的情况。所以,在有了D2情况下,D1就是没有必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D1的作用是什么?是不是在电源电压较低时泄放稳压电容电压的,用来保护Q1的吗

『D1的作用是什么?』

别太着急。我敲7楼这么一段话,总需要十几分钟。

网友:
maychang老师厉害  做软件的我 只知道是个稳压电路

网友:
maychang大神分析的很到位,挺经典的电路,涨姿势了

网友:
感谢诸位分析,我补充一点,这个电路据我推测不是稳压用的,而是限压,因为输入电压正常是24-28V左右,而D3是33V稳压的,因此功能应该是当输入电压超过33V后,保持VCC输出电压不大于31V(差的2V约为Vbe),如果觉得不对可告知,这是车用手柄的部分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线性稳压电路。 D3是稳压二极管,提供一个基准电压。Q1是发射极输出,发射极电位比基准电压低两 ...

感谢诸位分析,我补充一点,这个电路据我推测不是稳压用的,而是限压,因为输入电压正常是24-28V左右,而D3是33V稳压的,因此功能应该是当输入电压超过33V后,保持VCC输出电压不大于31V(差的2V约为Vbe),如果觉得不对可告知,这是车用手柄的部分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感谢诸位分析,我补充一点,这个电路据我推测不是稳压用的,而是限压,因为输入电压正常是24-28V左右,而 ...

『这个电路据我推测不是稳压用的,而是限压,因为输入电压正常是24-28V左右,而D3是33V稳压的,因此功能应该是当输入电压超过33V后,保持VCC输出电压不大于31V(差的2V约为Vbe)』

该电路功能很可能是如你所说的 “限压”。不过,“限压” 到31V,和稳压到31V,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当输入电压为24-28V时,该稳压电路工作于输入欠压状态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据我推测不是稳压用的,而是限压,因为输入电压正常是24-28V左右,而D3是33V稳压的,因此功能 ...

嗯嗯,多谢指点

网友:
一个简单的稳压调整电路,很多资料上都有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据我推测不是稳压用的,而是限压,因为输入电压正常是24-28V左右,而D3是33V稳压的,因此功能 ...

嗯嗯,谢谢指点。

麻烦再问下那个R1阻值和功率如何选取?

功率的话,正常VCC的工作电流约200mA,这个达林顿管子Q1正常工作时电流增益约1000,那么Q1基极电流约0.2mA,那么感觉这个R1如果560R的话,功率只需要0.2mW就可以,而实际这个电路用的1225的封装,功率在2-3W,没明白为什么这么大的功率。

阻值的话,感觉就是阻值越小,R1上的压降越小,VCE也就越小,应该是阻值越小越好,但经过的电流不能超过稳压管的最大电流吧,管子是500mW的,最大电流应该是15mA,那也就是说R1最小阻值=7V/15mA=466R(假设输入电压最高到40V).

综上所述,这个电路的R1理论一个0603电阻都足够?而这个输入最大电压=15mA*560R+33V=41.4V?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嗯嗯,谢谢指点。 麻烦再问下那个R1阻值和功率如何选取? 功率的话,正常VCC的工作电流约200mA,这 ...

『再问下那个R1阻值和功率如何选取?』

R1的数值,应该使D3截止时(D3截止意味着R1上电流都流入Q1基极),Q1的基极电流能够保证输出电流。如你所说,VCC工作约200mA,达林顿管正常工作时电流增益为1000,Q1基极电流为0.2mA。该电阻在此时两端电压为0.112V,功耗当然很小。但输入电压上升,例如到50V时,该电阻中电流大部分流入D3,此时该电阻两端电压可达18~19V,功耗可达0.5W以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嗯嗯,谢谢指点。 麻烦再问下那个R1阻值和功率如何选取? 功率的话,正常VCC的工作电流约200mA,这 ...

『感觉就是阻值越小,R1上的压降越小,VCE也就越小,应该是阻值越小越好,但经过的电流不能超过稳压管的最大电流吧』

是的。

『综上所述,这个电路的R1理论一个0603电阻都足够?而这个输入最大电压=15mA*560R+33V=41.4V?』

照你的计算,最大输入电压是41V。但该电路是否考虑到了输入端误接入48V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问下那个R1阻值和功率如何选取?』 R1的数值,应该使D3截止时(D3截止意味着R1上电流都流入Q1基极) ...

这时候稳压管先烧掉了吧,这个电路最大输入电压应该也就41V,提高输入电压的话R1功率得选大点的,稳压管功率也得选大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感觉就是阻值越小,R1上的压降越小,VCE也就越小,应该是阻值越小越好,但经过的电流不能超过稳压管的 ...

如果输入48V,那稳压管得先烧了吧,应该这不是这个设计的初衷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输入48V,那稳压管得先烧了吧,应该这不是这个设计的初衷吧

输入48V稳压管是否会烧,看这个稳压管允许多大功耗。我没查该型号稳压管允许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入48V稳压管是否会烧,看这个稳压管允许多大功耗。我没查该型号稳压管允许值。

多谢了。搞明白了,刚仔细看了下稳压管的参数,安森美的这个管子最小封装时最大功耗0.5W,但是用大焊盘时最大功耗为1.5W,也就是45mA,那么也就是允许的最大输入电压为58.2V,而电阻的最大功耗为1.13W。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诸位分析,我补充一点,这个电路据我推测不是稳压用的,而是限压,因为输入电压正常是24-28V左右,而 ...

我的理解,稳压和限压应该是没有区别吧,都是把电压值限定在一个固定范围

网友:
如果VCC有,VBAT电压C3上端电压足够VBAT不供电(见D2)。

VCC太低或者无。VBAT通过D2和Q1给VCC供电。

VBAT能供电的前提是VBAT电压要足够大足以让Q1导通。

Q1要导通必须要电压足够高。见R1,D3和Q1电路。

1,能保护电池在VCC有电且电压足够时VBAT不供电。

2,能保护电池电压太低时不给VCC供电。

网友:
请问VCC是多少伏,怎么我感觉是双电源自动切换电路呢,VCC不在时,由VBAT代为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