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特力AT32WB415系列蓝牙BLE 5.0 MCU】蓝牙初试

楼主:
AT32WB415单从MCU方面应该并没有太多特色,最大的特色应该还是结合了蓝牙SOC吧。

AT32WB415实际上是由MCU及无线蓝牙模块(BLE)两颗芯片组合而成,中间透过UART界面沟通,蓝牙芯片收到来自远程APP的请求后,透过AT command, 跟MCU获取需要的信息或是执行某些动作;或者是由MCU端发送请求,透过UART发送AT command, 变更BLE端的配置。无论是哪个方向发出请求,用户都可以根据需求扩增AT command, 实现各种控制方法。

下面我先操作一下,让蓝牙功能跑起来吧

看看怎么来玩这个APP

先通过ATLINK,连接到开发板

需要显示蓝牙模块已连接

之前我用的外接的老的ATLINK模块,蓝牙模块显示未连接

下载地址需要修改

导入的两个HEX,需要自己打开工程安装相应的设备

然后编译产生HEX

自带的工程没有带HEX二进制文件

选好之后点击下载

下面的绿色进度条开始跑

下载LightBlue APP

连接设备WB415

点击0Xc101 写0 或者1 控制LED

网友A:
雅特力,现在有自己的下载工具了吗?我原来F425还是用Kile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雅特力,现在有自己的下载工具了吗?我原来F425还是用Kile的。

有  有上位机了 还挺方便

网友:
楼主,下载的LightBlue是哪个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