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link新一代低功耗高性能多协议无线套件B91 评测】 开箱+点灯

楼主:
【Telink新一代低功耗高性能多协议无线套件B91 评测】 开箱+点灯

收到板子好几天了,一直没用起来,所以不好发贴。今天试了 一下。问题解决。于是向大家汇报一下。

1,上次的帖子【Telink新一代低功耗高性能多协议无线套件B91 评测】 安装一下软件

      安装了个编译的telink_v323_rds_official_windows也试编译了一下。没啥子问题。

2,这次下载了些手册看了。

3,下载安装了DBT烧录软件

4,这里介绍一下 。这次的开发板配套的调试器没有,只有一个通用烧录器EVK。四个灯的。

所以没办法用前面的 telink_v323_rds_official_windows调试。只能用dbt烧录。

而且发现只能用 Connect the target board with the “Burning EVK” via Swire (single wire) interface,

单线烧录。这里因为我电源没接对地方。所以一直是activate失败 。下载也出现swire err。

所以贴图接线如下:

EVK    目标板

3V3     B51 12腿 VBAT 这个腿是3.3V

SWM  J56的SWS

GND   GND

另外说明一下升级了一下固件(当时以为是固件问题,导致下载失败)到3.5。下载固件说明

A,打开dbt软件,帮助说明 里面的第一项就是upgrade。点击进入。

B,然后选择固件升级。固件地址是D:\telink\BDT\config\fw目录里面的。最新文件是3.5

5,接线好了就去下个例子包telink_b91m_driver_sdk 然后解压导入到telink_v323_rds_official_windows中。选择要编译的例子GPIO_Demo

修改D:\telink\telink_b91m_driver_sdk\demo\vendor\GPIO_Demo里的app.c文件如下:

void main_loop (void)
{
    delay_ms(200);
    //gpio_toggle(GPIO_PA2);修改如下:
    gpio_toggle(GPIO_PB4);
    delay_ms(200);
}

 编译。

6,用dbt下载

7,搞个跳线跳一下led的那个腿,这里 选了PB4重启后会闪灯,这里板子默认跳线了的。

7,后面再次烧写发现又有activate失败 。下载也出现swire err。直接按一下板子上的复位然后点按activate就OK了。

 谢谢,下次再来汇报。

网友:
开箱点灯第一步整的不错

后面期待精彩测评

网友:
Jacktang  freebsder 谢谢鼓励。

网友:
关于连接方式的问题:本帖中vcc连vbat是不稳定的,下面连接是稳定的。特此更正。

接usb线供电(我用的电脑usb供电),连接线就只连接了一根。SWM  J56的S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