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图中DZ1是怎么保护mos管的

楼主: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3 小时前 上传

在网上看到在mos管漏极和栅极之间并联稳压管

说是在外接感性负载的时候可以保护mos管

因为接触比较多的是感性负载并联续流二极管,

mos并联稳压管我不太清楚这个过程:

是大于27.7V的时候,通过DZ1,VD1和DZ3(击穿电压12V)这条路径把这个高压释放吗?

 请各位老师帮忙分析一下这个过程,谢谢!

网友:
这个算是肖特基二极管,是防止输入突变浪涌保护哇

网友:
关断瞬间,感性负载反向电动势使稳压管导构成回路,以均衡栅极电压,使栅极电压不至于直接跳变为零,抑制电压过冲现象。

网友:
谢谢分享!也就是说TVS这部分是负反馈,如果管子关断过程集电极电压过大,那么TVS管击穿产生基极电流,使得管子继续导通一段时间,将这个过压泄放掉。那么我想这电路应该不能用在快速开关的应用场景,因为这个保护延长了管子的关断时间,只能用在“一棍子买卖”这种场合。

网友:
问题还有一个:为什么要在TVS管上再串一个二极管呢?单独一个TVS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