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为什么正弦波叠加在直流偏置电压上叠加不了?

楼主:
 如图,我弄了个函数发生器产生偏置为0,振幅为2V的正弦波。

外部加了两个电阻提供10V偏置。

想着叠加在一起能产生一个偏置为10V,振幅为2V的波形。

但是示波器显示的还是一个偏置为0V的波形,

也就是说外加的偏置电路对输出波形没有影响???

这个我不能理解,

请各位老师指点下是我哪里想错了吗?

网友:
AcDc不能直接混合,只能能量转化,不能叠加哦

网友:
  能叠加,但是正弦波做不到不衰减,衰减与直流相同

网友:
你接错了。将R2下端直接接在信号发生器上,输出位置还是在R1与R2之间,输出为10V+0.5倍的信号源

网友A:
你的信号发生器是个理想电压源,把两个1千欧电阻构成的分压器短路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信号发生器是个理想电压源,把两个1千欧电阻构成的分压器短路掉了。

原来是这样,老师这么一说就懂了。所以AC和DC要叠加要像3楼的小伙伴那样用电容来隔离是吧,我看他的仿真图是用极性电容,但我自己用非极性的电容也可以,这个有区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这样,老师这么一说就懂了。所以AC和DC要叠加要像3楼的小伙伴那样用电容来隔离是吧,我看他的仿真 ...

『我看他的仿真图是用极性电容,但我自己用非极性的电容也可以,这个有区别吗?』

有区别。同容量的无极性电容比极性电容(电解电容)贵,当然性能(损耗角等)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