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功能热成像仪】扩展板制作

楼主:
扩展板卡外形图设计

        按照目前的开发板资源,还需要连接热成像传感器、BME680,红外距离传感器等若干传感器,为了实现重复利用,高值传感器采用单独设计传感器板的方式,集成到底板上,由于开发板尺寸为90*130,为了打板方便拆开为两个底板,采用双螺丝孔加排座的方式进行固定。

        首先需要设计底板1和2的外框图,需要考虑避开高元器件和LED与按键等需要操作的器件;

        其次设计单独传感器板的结构设计,注意确认接口的尺寸和方便性;

        然后规划传感器板的位置,确定底板的固定位置和通信接口位置;

        各自完成板卡设计;

        黑色区域为需避让或者不能覆盖区域;

根据外框尺寸设计底板1,2的板卡外框图,如下:

实际各板卡效果图:

底板1:

底板2:

VL53L5CXdemo板:

BME680demo板:

90640demo板:

        其实板卡很早就回来了,只是时间不是很充裕,迟迟没有上手,看着大家都忙碌的行动起来,真心心痒痒啊!

看一下实物的风采:

        目前还没有具体测试,只是简单的进行了一下检测,发现摄像头的排线还是设计反了,不过这个目前不是必须的,而且也能勉强的连接:还有一个就是VL53L5CX的demo板连接后电地之间就只有200Ω左右,由于没有使用过这个传感器,有大佬帮忙测一下你们手里的是否也是这样,还是虚接了,还是焊接反了(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A:
VL53L5CX模块如果是独立的可以用其他板子测试一下,正常情况下不应该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VL53L5CX模块如果是独立的可以用其他板子测试一下,正常情况下不应该这样。

我也感觉这样情况不太对,不行就重新在吹一次

网友B:
制作的板子真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制作的板子真不少

为了以后能够多次使用,避免重复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