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224D测评之USB PD便携式烙铁来啦

楼主:
鸽了很久,一直都想做一把T12的白菜白光烙铁,一直都没有付出行动,直到这次沁恒和eeworld出了这个USB PD芯片的评测活动

芯片到手也是很久了,板子也早就画了,一直都没有焊接,还有外壳的制作,纯手撸,锉刀磨到天昏地暗,日月无光。终于在活动结束的今天晚上,把成品肝出来了.
制作的过程没有拍照片,于是这下就省略了,这里找了一些买的材料的图片

烙铁是抄的开源方案,把电源部分改了CH224D,主板的图:

屏幕的图:

PD配置保留了MCU接口,后面可以通过MCU来配置电压向USB电源要电,但是这里T12烙铁是24V的,PD申请最高到20V,所以也没有必要去申请其它电压了,

此处原理图有个大BUG,我在抄图的时候忘记把MOS驱动画下来了,, 后面只得手工飞线,非喜勿看

然后就是画3D结构,仿真一下结构,看看是否有干涉;

然后就是焊接PCB ,先是屏幕部分:

然后是主板,:

这里要特别讲解一下这个旋转编码器,我用的是鼠标的编码器,参考了鼠标中键的设计,成品的鼠标滚轮不太好弄,我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于是乎,我在淘宝上找到个好玩意:

 小车轮和配套的2mm钢轴,这个编码器是六边形的孔,我本来是打算磨这根轴成六边形,没想到这玩意居然是淬过火的,贼拉硬,磨了几分钟应是有点动静没有,于是果断放弃,我想到了一个PLAN B,我找了一根2MM的钻头,在钻穿这个车轮孔的同时,也扩大了编码器的轮轴,正好卡紧,完美搞定。

 看的出来CH224D在哪里嘛,对,就是红色的框框里,这么大块板子,224就在这边边角落里呆着;

再一次请无视我右半部分的飞线电路,因为忘记画,所以元件也是临时找的三极管,超大个的,很是生猛;

焊接完成后就是烧录程序,因为原版的程序开源在GitHub,用的是0.96寸的0LED,分辨率是128x64的,我这里为了放进这个型材盒子里,于是乎我只能上128X32,所以需要修改一下显示部分的代码(部分截图,完整在文末):

  烧录好以后上电测试OK,准备撸铁:

买来的毛坯房长这样:

  开好窗户开好门长这样:

就这两小窗户开了我整整一个下午加半个晚上,磨成狗;

  端盖实在是不想再磨了,直接画板打样:

为了省点PCB,于是开成了一体壳,装配上以后还不错,就是灯光那里没处理好覆铜,给我盖住了,准备回头直接钻个孔好了;

V割一下,直接掰开,  就得到了两个端盖;

装配的时候发现点小毛病,我的运放芯片有点超高了,有点挡编码器的滚轮,我不得已把微动按键调高了一些,但是我又发现外壳有点难以装配,于是我又打磨了外壳

后续还是要优化下PCB,把加热的MOS驱动放上去,然后把运放挪个位置。

最后一步,把T12手柄插上,通电,加热,搞定!

下方是演示视频(就是因为运放的问题,编码器搓动起来有点略卡):

VID_20220904_221820

这是原作者GitHub地址:

;

这是我改了显示的版本:

网友A:
做的挺好的,顶一下楼主。编码器搓动起来有点卡。

网友B:
少年可以哇,外壳自己搞是个很省钱的方案
主控是基于atmel家mcu的比较普遍,最近我还发现一款主控是基于国产芯的,也有开源的了

基于便携烙铁开源系统IronOS,Pinecil V1全套开源资料下载(软件,硬件等)
https://www.eeworld.com.cn/RDesigns_detail/57480

网友C:
为了弄这个编码器是费了很多心思,我就想,弄三个按键是不是省事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的挺好的,顶一下楼主。编码器搓动起来有点卡。

是的,考虑不周全,下面的8脚运放有点干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少年可以哇,外壳自己搞是个很省钱的方案 主控是基于atmel家mcu的比较普遍,最近我还发现一款主控是基于国 ...

准备开始撸第二版,换ESP32主控,省钱不是目的,折腾才是

nmg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了弄这个编码器是费了很多心思,我就想,弄三个按键是不是省事一些?

直接买整机才能算是省事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准备开始撸第二版,换ESP32主控,省钱不是目的,折腾才是

期待下下换esp32主控,之前有听说基于atmel这款mcu搞,片上资源不够折腾

网友:
可以啊,20v加热的话可能有点慢

网友E:
用PD加热温度会快一些吗~最高能加热到多少度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用PD加热温度会快一些吗~最高能加热到多少度啊?

还行,升温挺快的,十来秒就可以化锡了,电流有3.25A,具体温度没有实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行,升温挺快的,十来秒就可以化锡了,电流有3.25A,具体温度没有实测.

十来秒,那确实挺快的。电流3.25A,电压20V呢,功率60+W还不错~

网友:
赞一个,有理想,有行动。

网友:
PD功率最大100W,有功率余量,可以:

1,换加热芯:选20V的(如果有点话)。

2,增加Boost电路,升压到24V。

网友:
外壳真不错 看着挺有质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