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AT+CGSN 中 CGSN是什么单词的缩写,哪儿能查到AT指令缩写对应的全称单词表

楼主:
邀请:@jimtien   @huo_hu   @caidian   @lugl4313820   参与回复

1.AT+CGMI      给出模块厂商的标识。
2.AT+CGMM    获得模块标识。这个命令用来得到支持的频带(GSM 900,DCS 1800    或PCS 1900)。当
模块有多频带时,回应可能是不同频带的结合。
3.AT+CGMR    获得模块的软件版本。
4.AT+CGSN    获得 GSM  模块的 IMEI(国际移动设备标识)序列号。
5.AT+CSCS    选择TE  特征设定。这个命令报告TE  用的是哪个状态设定上的 ME。

这么多AT指令,不看后面的注释,根本搞不懂这指令是干啥用的,请问哪儿能查到AT指令缩写对应的全称单词表

网友A:
Fun with AT commands and an old modem (marcinchwedczuk.pl)

你用英文的搜索引擎搜AT commadns就会有详细的解释。

网友B:
搜索一下就会出现:

AT指令是应用于终端设备与PC应用之间的连接与通信的指令。AT 即Attention。每个AT命令行中只能包含一条AT指令;对于AT指令的发送,除AT两个字符外,最多可以接收1056个字符的长度(包括最后的空字符)。

网友:
引用 网友A:
Fun with AT commands and an old modem (marcinchwedczuk.pl) 你用英文的搜索引擎搜AT commadns就会有 ...

谢谢,看了一下,但是这个英文页面也没有相关的全称的解释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搜索一下就会出现: AT指令是应用于终端设备与PC应用之间的连接与通信的指令。AT 即Attention。每个AT命 ...

谢谢。请问这个  AT+CSCS   中的 CSCS是什么单词的缩写呢,在这一点上来看这个英文是真弱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请问这个  AT+CSCS   中的 CSCS是什么单词的缩写呢,在这一点上来看这个英文 ...

选择的字符集吧。你看一下at指令集手册吧。

网友:
模块生产商会提供AT指令集文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请问这个  AT+CSCS   中的 CSCS是什么单词的缩写呢,在这一点上来看这个英文 ...

那只能说明你的英文水平,去找英文版AT指令集文档即可获知是什么单词的缩写,但这没什么实际意义,你的关注点本身就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只能说明你的英文水平,去找英文版AT指令集文档即可获知是什么单词的缩写,但这没什么实际意义,你的关 ...

英语6级。哥哥

网友D:
AT指令集最初由美国Hayes公司在1980s创立,后经由多家IT界跨国集团组成的标准化组织多次修订扩充,可以说命令都是由以英语为母语的专家团反复权衡才确定的,你觉得他们“弱智”?有些话不必点明了吧?

网友:
英语六级是好事,但要把它用起来。发挥你的优势。

我们都没过六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AT指令集最初由美国Hayes公司在1980s创立,后经由多家IT界跨国集团组成的标准化组织多次修订扩充,可以说 ...

他们的缩写,相当于   吕洞宾  3个字用 按他们的缩写规则  可能是  口水八   这是不是弱智。

网友E:
你们歪楼了,我来显摆一下英语

CG: Command GSM

-MI:Manufacturer Identification
-MM:Module Model
-MR:Module Revision
-SN:Serial Number

CSCS:Command Selected Character Set

网友:
不是英语环境的人追求全称意义不大,手册上告诉你是什么作用就是什么了。

网友:
了解英文描述,有助于记忆命令,读过一遍几乎不用再背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们歪楼了,我来显摆一下英语 CG: Command GSM -MI:Manufacturer Identification -MM:Module Mod ...

非常感谢。请问

AT+CEREG

AT+CSCON

AT+CLAC

AT+CSQ

AT+CGPADDR

AT+COPS

AT+CGATT

AT+CIMI

AT+CGDCONT

AT+CFUN

AT+CMEE

AT+CCLK

AT+CPSMS

AT+CEDRXS

AT+CEER

AT+CEDRXRDP

AT+CTZR

AT+CIPCA

AT+CGAPNRC

AT+CSODCP

AT+CRPDCP

AT+CGCONTRDP

AT+CGAUTH

AT+CNMPSD

这些都是什么的缩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们的缩写,相当于   吕洞宾  3个字用 按他们的缩写规则  可能是  口水八&nbs ...

那你给出一个你自认“不弱智”的缩写规则,也秀秀你的高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