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怎么登陆网站账号?

楼主:
想做这么一个东西,用ESP32连接wifi后,然后登陆某个网站的账号,获取个人账号里面的信息。但是在网上找了很多资料,发现ESP32没法实现这个功能,想设置Cookie也设置不了。似乎只能使用网上的一些接口来实现,无奈找不到合适的接口,本来想搭个Linux环境来获取个人账户信息,然后通过wifi传给ESP32,但是感觉太繁琐了。大家有招吗?或者有做过类似的功能吗?

网友A:
看你选择用什么方式来提交信息,看看网站的接口资料,一般来讲都给出SDK,或者post、get接口网址的,你只要往这个网址里面提交数据就可以返回你需要的信息了的,就是常说的api接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你选择用什么方式来提交信息,看看网站的接口资料,一般来讲都给出SDK,或者post、get接口网址的,你只要 ...

就比如咱们的论坛,想获取谁回复过我,我需要登陆我的账号我才能知道,这个怎么弄?

网友C:
web客户端吧。比如你做个websocket客户端去登录Web Socket服务器。。。

你可以先试着用C#或者java等编程连接上一个服务器。然后再用esp32去实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比如咱们的论坛,想获取谁回复过我,我需要登陆我的账号我才能知道,这个怎么弄?

如果要想住咱们网站提交数据,除非网站给你接口,要不然是不行的,如果真能这样,那网站早晚得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想住咱们网站提交数据,除非网站给你接口,要不然是不行的,如果真能这样,那网站早晚得跨了。

明白了,那我只能获取一些不需要提交数据的信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web客户端吧。比如你做个websocket客户端去登录Web Socket服务器。。。 你可以先试着用C#或者java ...

【然后再用esp32去实现。】是再单独用ESP32去实现?感觉ESP32对于Web很多接口没有提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那我只能获取一些不需要提交数据的信息了。

帐号跟密码,应该不是明文提交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很容易就会被穷举法来破解,我记得原来我做数据提交,是通过加密来传输的。

网友D:
得看对方支持什么协议 丢个包给对方,解析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帐号跟密码,应该不是明文提交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很容易就会被穷举法来破解,我记得原来我做数据提交, ...

对,而且也没法实现登陆,因为有验证码,所以我想的是保存Cookie来实现模拟登陆,但是ESP32没法配置Cookie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得看对方支持什么协议 丢个包给对方,解析就好

对网络通信这一块还是不太了解,要多学习学习。

网友:
登录网站以后就是http协议的东西了,只要是发送文本就可以,最简单是get方法,就是通过url加参数的方式。webclient方式,但是现在的网站都有验证码,这个就不好弄了

网友E:
有些网站还有防跨站攻击的措施,一次一个连接码,更是无法使用简单的方法来登录。就是pc机的高级webclient也没有办法,只能老老实实的登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些网站还有防跨站攻击的措施,一次一个连接码,更是无法使用简单的方法来登录。就是pc机的高级webclient ...

对的,这种情况ESP32也搞不了正常登陆,只能搞接口。

网友F:
这个看需求了,如果获取的数据比较多,比如论坛的各种帖子的话就需要自己搭建服务器调用官方API或者写个爬虫,然后在服务器的公网ip上提供一个后端接口,用esp32访问就可以,可以参考国外的awtrix项目,用的就是Java后端+ESP8266的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看需求了,如果获取的数据比较多,比如论坛的各种帖子的话就需要自己搭建服务器调用官方API或者写个爬 ...

我感觉要登陆账号密码的爬数据ESP32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