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防反电路有没有问题

楼主:
这个防反电路有没有问题

会不会烧mos管呢

老师们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光从图上看,铁定烧MOS和D3。-48V和GND位于二极管两端,电流会很大。你的输入到底是±48V,还是单路48V.

网友:
电路错误,怎么能接在正负电源间?

网友:
看不太懂,你这电路是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D3、D4可以不要;

R1可取值大些,否则加有38V电压,这个电阻需要耐点功率了。

网友:
这不是防反电路这是稳压电路。

网友:
反接时驱动电压 Vgs浮空有不确定情况,有可能会让nmos管出现问题

把D4去掉可以

网友A:
肯定会烧MOS管,MOS管把-48V电源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会烧MOS管,MOS管把-48V电源短路了

讲一下为什么

网友:
GND->Q1的体二极管->-48V

这不嘎一下烧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