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第二次看不到回帖,规律是:20楼有,21楼开始看不到;40楼有,41楼开始没了....

楼主:
这几天第二次看不到回帖,规律是:20楼有,21楼开始看不到;40楼有,41楼开始没了....

【花雕动手做】有趣好玩的音乐可视化系列小项目(22)--LED无限魔方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16631-1-1.html

比如:六小时前的回帖,我看不到,麻烦大家帮忙看下

网友A:
以前发帖时,也有遇到这种情况,跨页后这楼,经常不会显示,一般是不管他,继续发帖,后来又有了。

这次先是1--2页处几天不显示,三天后才显示,今天又发现2--3页处,总共7-8个帖子,都没显示。

估计与审核无关,是跨页处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发帖时,也有遇到这种情况,跨页后这楼,经常不会显示,一般是不管他,继续发帖,后来又有了。 &nbs ...

谢谢反馈,我们这边查一下

网友C:
测试了一下,存在您说的这个问题,偶尔能复现成功,我们查一下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反馈,我们这边查一下

谢谢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试了一下,存在您说的这个问题,偶尔能复现成功,我们查一下原因。

网友:
建议你不回自己帖子,一个一个发,不香吗?

网友:
尝试一下,可不可以看到回复的帖子和是否可以正常跨页翻页

网友D:
我感觉是分页导致的加一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是分页导致的加一异常

兄弟是以前是做软件的?

网友:
我好像也出现这种情况,就在这些天。